桨夹紧,玻纤桨表皮被大桨夹划伤还能用吗?

楼主(2010-10-06):
各位大哥:
因为大桨夹比较紧,我的的玻纤桨(25元的)桨根处表皮被大桨夹划伤,如图所示,还能继续使用吗?

网友:
没问题的,有时候桨根厚了,用锉刀锉一锉,比你这个还要厉害些呢。

网友:
应该还能用吧

网友A:
不值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值一提

安全问题。还是多学习学习。

网友:
看看有没有伤到玻纤

网友:
能用,但现在我只用碳纤桨了
碳纤桨最大的好处是一旦大桨打到什么立刻崩开,可以把对其它物件的损失降到最低
昨天油机的小炸除了损失一对TNS430其它都没问题

网友B:
如果破开了,滴点502,干了挫平,继续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破开了,滴点502,干了挫平,继续折腾

有条件整点环氧吧···502那东西根本不行的。

网友:
可以用,一点都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