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蜡来防水的?

楼主(2010-10-06):
想把蜡烛融了灌到电调和接收机里面去,不知道可不可行?
接收机估计还好点,电调发热厉害,会把蜡给融化了。但是融化了的蜡应该也能防水吧。

网友A:
 会把蜡给融化了

网友B:
奇思妙想

网友C:
模型防水这个问题,隔壁讨论得比较彻底,去看看吧。

网友D:
环氧树脂灌注,散热片外置。

网友E:
这几天整天都在下着毛毛小雨,害我也有想给电调接收器做防水措施的冲动~

网友E:
想防水用硅胶较好,防水绝缘耐高温,涂抹方便,清理也不麻烦~

楼主:
过两天用热熔胶先试试先,如果不行再去买管704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