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技术请教帖,502胶水使用后保存

楼主(2010-10-06):
各位老大DIY飞机用的502不少吧,我想一般都买大瓶的,小瓶的划不来,但是大瓶一次用不完,论坛上很多人都加了个针头上去,我也装上了,然而用了一次之后胶水干了,就再也挤不出来了,试过打火机烧过,不管用,请问怎么用啊?

网友:
烧了还不管用,多半是下边堵住了,换针头吧。

楼主:
郁闷了,还有再请教这个老鼠尾怎么个弄法?

网友:
用后密封保鮮雪箱裡,能保侟很久,但一定要封裝好!!

网友A:
冰不冰倒没所谓,密封好就行了。其实502还是小瓶装的实惠,因为502大多都是放坏而不是用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不冰倒没所谓,密封好就行了。其实502还是小瓶装的实惠,因为502大多都是放坏而不是用光的~

哥们说的是实话

网友:
放这就坏?我用的是同声牌,20毫升装,我剪了口基本都不盖的,但是胶水也还是好好的,到是用针嘴的时候老是堵住

网友B:
老鼠尾……上铰链的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鼠尾……上铰链的神器

请教,老鼠尾是自己做的吗?怎么做?

网友:
笔芯 加热 变软 拉长 ok~!

楼主:
赶紧烧个试试

网友:
我是针头反插入瓶中,用的时候,打火机烧烧针头插入就通了,我现在是滴在蜡纸上,用针尖沾着涂胶水的。你这样放,空气是否容易进入瓶中导致胶水干了?我也是大瓶未用完就干了,小瓶到保存时间长。

网友:
还有放水里保存的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502固化的原理就是在少量水的催化下发生加聚反应,放水里当然不行

网友:
倒插在有机溶剂里可能可以。比如:酒精、丁酮。。。。。。

网友:
还有你针头向上的放着,胶水就会在针的尾部干结了。
所以你烧针头也没用。。。
可以试一下用完了针头拔出来倒竖着放,再次用的时候烧针头。
那些老鼠尾有个好处,就是头部粘住了也没所谓,把粘住的地方用剪刀剪掉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