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0-10-06):
需要铣个槽宽8MM深20MM是要铣透的。有没有好的建议。又快又省刀具,

网友:
键槽铣刀。

楼主:
键槽铣刀容易断。2齿的根本不行。用过三齿的。也用过玉米刀。铣50个槽要断3把刀

网友A:
先用小一点的钻头“排钻”后,再用三刃刀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小一点的钻头“排钻”后,再用三刃刀铣。

铣透不如用线切割。或者用卧铣。

楼主:
排钻不太可能因为要铣30MM长呢。得打多少眼啊。一次要干五六十个。这样太慢了。线切割也慢。我用三刃铣刀20MM走三刀完成。总共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只是容易断刀。忘了说一下了。我是滕州机带卧铣的那种。身子像炮塔铣。有的时候铣槽总带个弯。不知道是不是机器的毛病。机器那是相当差劲,塞铁每次都是i用锤子砸下去再干。哈哈是不是太能凑合了。

网友:
用片铣刀,就像电机轴端部那样的,效率很高,如果不是一头开口的就只有用三刃铣刀了,速度也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了。

网友:
这种机子在铣的时候主轴在晃动哪有不断刀的道理

网友:
用卧铣,锯片铣刀或三面刃铣刀。

网友:
长度到底是30mm还是30cm ?如是后者可先用卧铣,再用3刃立铣(两头不开口的话)。

网友:
看洗什么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