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50用ys63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0-10-06):
各位大侠:

小弟以前玩过1年多的航模(断断续续的),不过都是电动的而且不大。最近一直苦练模拟器,准备入手个F3A的阿波罗50,看论坛里玩此款油机的人也不多,没找到想要的数据。在此求教了:

1.准备入ys 63 所以用多大的浆比较合适 APC 11 X  6  的是不是足够了?
2.第一次玩油动发动机,不想用OS 72  (想找点挑战,呵呵),哪位大侠有调此款发动机的经验可以说说。

在此谢过!

网友:
发动机小,动力不足,以前要是没有系统的飞过油机,还是老老实实先飞油动练习机吧。油的和电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这不是挑战不挑战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上来就飞3a,哈哈,这样的天才不多,看你是不是吧。YS的发动机也不难调,想挑战就用三叶的吧。

一般的电动飞机还是介于模型和玩具之间的,油机是真正的模型了,需要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环节。当然三国的风格除外。

模拟器和油机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起飞和降落。很多电动模友的飞机都不是降落,而是介于跌落和降落中间的一种状态,哈哈,飞不出标准的降落,最好不要飞3a,实在。。。。。。。

虽然阿波罗不是什么高档的飞机,但也比绝大多数小电动好多了,还是严谨和科学一点吧,这样你会走的更远,飞得更高。
论坛里飞阿波罗50的应该不少,基本都不是低手,高手发帖是比较少的。
飞过一年小电动要想上油机,还是踏踏实实从上单翼练习机开始最好,很多没有教系统的飞小电动的模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会飞,除非能飞出比较规范的大航线。
最后罗嗦一句,飞油机要格外注意安全,特别是他人的安全,现在缺乏基本安全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太多了。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

小弟以前玩过1年多的航模(断断续续的),不过都是电动的而且不大。最近一直苦练模拟器,准备入手个F3A的阿波罗50,看论坛里玩此款油机的人也不多,没找到想要的数据。在此求教了:

1.准备入ys 63  ...

配FZ-63S,APC 1306是最好选择之一;APC 1405也很好,但是很难买,且很贵。

网友:
不如新款的ys70.动力更充足。桨要用到 13*7-13*8.。更好调整,而且更漂亮。
阿波罗50这类50级别3a的绝配。

网友:
YS 63 装阿波罗50,动力绝对充沛,13*6的桨就合适,11*6的肯定小了

个人建议,3A的机型绝对要比练习机好飞,我身边的新手都是建议他们从3A入手

当然,要飞好F3A动作,是需要时日练习,但是用3A的机型练好起飞,航线,降落,没什么问题

2,从动力来说,YS 63和OS 72a四冲差不多,都可以选择,os 72a也是用13*6的桨

楼主:
谢谢各位,呵呵,没玩过油的,很想体验下,当然也像各位提到的一样,安全第一。

之前也是看到坛子中有人说过此款阿波罗比较好飞,所以才想体验下。

网友:
建议第一架还是装台三叶的二冲52最合适.等玩顺手了在上YS的FZ63S.因为你以前玩小电动的速度相对慢些,50级3A降落速度要快很多.一旦出问题损失太大.再说YS63动力很大也比较难调试,没有经验的话光是油路系统的安装就容易出很多问题.

网友:
YS 最大的缺点就是======> 打开熄火开关还是不熄火 整天扫桨
首先 磨车一定要好好磨 用好油 必须是coolpower 30%或者comos blackspecial
另外 就是油管邮箱一定用好的 正压泵 次东西很容易压烂
其次 买把塞尺 调气门间隙使用 新买回来磨车前就可以调调 以后应该是每20个起落一调
再者 看看说明书 上面有很多说明 不明白的 去5irc上有很多帖子可以参照
最后 配上哈托里的弯管+谐振管 那就更爽了
祝你飞行愉快

网友:
ys63动力吓人,油老虎,但是太娇贵,天气太热会熄火,还有同楼上,油管要经常检查。有一次空中漏油喷得一机都是...
对新手来说用ys63压力会比较大

网友:
证明你人好懒,不找下人家的帖子。

网友:
本人上周刚首飞OSMOSE3A感觉跟练习机差别还是蛮大一下还不是很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