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控GY520陀螺仪+9257舵机中立点偏移

楼主(2010-10-06):
请问各位大师,我的450pro电直,DSX7控GY520陀螺仪+9257舵机,开控,接收机接电陀螺仪中立点正常(陀螺仪红灯常亮),可是在每个起落后中立点都会偏移(陀螺仪紫灯闪耀),把控放在一边不动,尾控制滑块慢慢移向左边最大位置,中立点也从新设置过,无法解决,请求大师指教。

网友:
顶一个,楼主的这种现象和我的泰世GAUI210陀螺仪+泰世的S095的舵机一样的现象,开控时是正常的,但飞了一下之后,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把油门收到最小,螺旋桨不动,尾变距滑块也会慢慢滑到最左边,不知怎么调才有用,真郁闷!

楼主:
是啊,郁闷!

楼主:
补充一点,我的这个问题飞行时锁尾正常,但旋停不打方向,机头会向右慢慢转动。

网友:
通电后在静止状态下把尾变距朝尾桨方向移动点试试(就是移动锁尾舵机调整中立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你的方法我试过,通电后陀螺仪中立点向两边调整(用控和机械调整)我都试过,没用。

网友:
我的520接电后偶尔也会出现中立点偏移的情况,特别是刚开遥控第一次接电时,断电后再接上就正常了~

楼主:
我是每次接电,陀螺仪中立点都正常(红灯常亮)只要打下方向舵就偏移(陀螺仪紫灯闪耀)。

楼主:
有解决的方法吗?是不是DSX7与GY520的兼容问题?郁闷

楼主:
请求大师帮助,谢谢!

网友A:
这可能是福他吧设下的陷阱,不让你用JR的控来使用它的电子设备,不信你把它放在福他吧的控上再试试,肯定又好了,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该死的福他吧,

楼主:
请问11楼的朋友,你说的是真的吗?不换控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是吗?

网友:
你先换个福他吧的控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福他吧设下的陷阱,不让你用JR的控来使用它的电子设备,不信你把它放在福他吧的控上再试试,肯定又好了,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该死的福他吧,

网友:
不可能吧!!!人家应该不会这样的,我觉得是震动

楼主:
不可能是震动,飞机状况非常好,飞行非常平稳,锁尾也很好。

网友:
我的520刚用的时候也是这样,把520重新设置一遍就好了

楼主:
我以设置多少次了;请问18楼的朋友,你用的是么控?

网友B(2010-11-30):
我的520+9257也发现这个问题,控也是JRDXS7控,飞了一下陀螺的指示灯会变成紫色与闪一闪的,中立点偏移,后来发现是控的方向杆回中不到位,可能是方向的电位器有虚位了,杆回中但还带一点点方向,造成中立点偏移

网友C:
我以前也是这样,后来发现是飞机轴承坏了,振动过大造成的,消除振动后就没事了

网友D:
70%的可能是震动造成!

网友E(2011-01-02):
22楼,小手乱摸大师说的对,DSX7回中不好,我现在换了FUTABA T8FG 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