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ab 8 v2 来了,40A充电,真变态呀

楼主(2010-10-06):
1000w还不够用怎么办?PowerLab 8 v2 来了,40A充电,40A放电(再生放电模式下),1344W,真是变态呀!

新的固件同步充电模式已经开放,有2台PL8的可以2688W同时伺候电池咯,哈哈!最多支持16台PL8并行工作,16*1344W。。。这个也太。。。

到这里下 载
http://www.revolectrix.com/pl8_software_v2.html

新的手册
http://www.revolectrix.com/support_docs/item_1369.pdf

预告:稍后还有高手制作的中文软件放出,或许就在今晚,请关注

楼主:
自己设定了电量估算表和预设参数的,升级前请先保存,避免数据丢失
File > Save Preset [number] to File...
File > Backup All User Presets...

楼主:
1)安装v2版的pc软件之后,参考下图升级固件
2)充电电流可以选40A了,哈哈
3)2台PL8同时使用,1台做主控(界面是几天前的,新版右侧已完美汉化)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用来干嘛?

网友:
电池大部分应该都不支持那么大得A数吧

楼主:
如果你的电池是近1-2年出厂的大容量电池,大部分应该都支持5c充,至少我买的都是。品牌电池支持6C充电的也很正常

6000mah 5c 充电是30A,2组并联充需要60A。PL8v2 现在支持40a,但如果是同时充两组只能20A充1组
就算是常见的2200mah电池5c充,也要11A,升级后的PL8,也只能同时充3组而已。

没有上面需求的可以路过  :-)

网友:
可以充环保电瓶车

网友:
楼主,我搞了pl8,呵呵,就等你的软件了,还等你的并联板,要是可以帮我设计一下就好了,嘿嘿

网友:
我也升级8V2/ V3.2!用35a充!爽

网友:
楼上你和我一样,我刚刚升级好了,不过我觉得似乎应该把9块平衡板都集中到一块板子上,最好把插座也集中在一起,我想做个充电箱子,否则太多线路也麻烦的

网友:
看上去好像好乱,散收收

网友:
对了,诸位用什么1000w的开关电源?我现在想买个,到处在找,希望找个体积小重量相对轻点的好开关电源,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V2升级为可以用40A充电,5000ma 6s,5分钟就充好,前提是电池要够好,家里稳压电源建议使用1500W左右的才能充分确保用到这里电流。

建议使用30V50A电源。

网友:
谁有好的电源推荐一下,最好有淘宝链接,当然希望性价比高点了,贵肯定是很好的,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一下价格了。还有淘宝上有种24v40a的汽车电瓶充电机是不是可以稳定输出24v0-40a的电流?那种貌似很便宜才200元,而一般1000w的开关电源似乎都要1000元,不知道究竟有啥区别,希望了解的人说一下

网友:
另外楼主,我下午升级怎么固件版本变成3.20了,不是你写的3.19啊

楼主:
现在最新的固件是3.20,不过如果想使用刚发布的这个汉化PC软件(汉化版本基于初始版本的PC端软件,对应前几天的固件3.19),请谨慎升级。因为没有仔细测试过PC软件版本和固件版本不一致会有什么情况?如果你已经升级,并测试ok,可以和大家分享

网友A:
CYCLUB兄,我试过了,不行的,东直兄也发现问题了,似乎升级后程序又改变了一些,汉化的似乎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YCLUB兄,我试过了,不行的,东直兄也发现问题了,似乎升级后程序又改变了一些,汉化的似乎没用了

已经找到问题,下午上载

网友:
这么大?吓人~~~~~~~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会不会发烫?要用多粗的电线来连呀?

网友:
用过这款充电器的模友:
    因为到快充满的时候,充电电流会下降(恒压的原因),我的960SR实际用10A冲2200MAH的3S电池要25分钟左右充满(如果单片电池压差过大,需平衡的话,时间更长),不知用这款大功率的充电器实际应用如果按5C充电的话,要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
我实际充电过了,如果是按照你的规格5c充电大概在7-8分钟,我原来那个x6 plus用5c也就是10-11分钟而已,你怎么会要25分钟,太夸张了

网友:
960SR冲到4V左右就开始降电流了,一直到4.2V时降到0.24A

网友B:
大功率B6。。。

网友:
b6?呵呵,b6甚至都不如国产的x6 plus,纯粹的垃圾

网友:
大功率充电器现在有的几个都要24V以上供电了,外场不太方便了

不知新软件升级后12V(13.8V)下能达多少功率

楼主:
附件是Revolectrix提供的计算表格,LS的问题,可以看Question 4,输入电源的电压和最大电流,可以得出最大输出电流
表格我改了一下,最大电流扩充到40

Powerlab Current Calculator 5.xls

网友:
度了个假,第一天上班就看到这么好的消息,爽!  今晚回去试试。

希望那些 Banana Over Current 啦、Battery Removed啦、Safty code bla bla 啦也一并修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B6。。。

晕,这能对比吗???

网友:
实际他就是一个大功率“B6”,也许B6成了串充的代名词了吧

网友C:
升级到 V3.2 了。40A充电很爽,可是.......

可是电源线滚烫。有想法把它换成 AWG10#硅胶线。请教LZ,这样是否会以失去保修为代价?

网友:
再提高点电源电压, 看指标用30V较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是电源线滚烫。有想法把它换成 AWG10#硅胶线。请教LZ,这样是否会以失去保修为代价?

你使用24V的稳压电源???建议改用30V50A的稳压电源。

网友:
光1000w+的电源就够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使用24V的稳压电源???建议改用30V50A的稳压电源。

用这个: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259836&highlight=

简单小计算:
假设效率不变,24V 电源改 30V,同样负载下电源电流降为原来的 24/30,导线发热功率降为 (24/30)^2 = 64%,有效果,但仍然相当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259836&highlight=

简单小计算:
假设效率不变,24V 电源改 30V ...

是啊,,,,不过你牛,小zadan哦,,,呵呵,,,,,我计划家里用30V50A,外面可能1500变频发电比较好,汽油便宜。

网友:
如果32V,还在他的建议下,那么56%了,,,呵呵,,一半了呢,,,不过,30V50A的容易买到,32V50A就困难点,或者说价格会比较高。大部分30是一个级别,大于的话,就是最高可调到50V的级别了,还有50A的话,基本就是2500W的,价格很辣手。

美国老设计到34V,还是有他的道理的,,,只是如果设计到36-40V其实才是最理想。

网友E:
看到二个DELL 12V/18A 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二个DELL 12V/18A 电源?

鹰眼啊你。这也能认出来。那两坨黑疙瘩现在串联成 24V/18A/432W 在用。

网友A:
东直兄,找到好的便宜的开关电源没油?我还是没有找到啊

楼主:
明纬的1500w就可以,以前还在国外买过,很贵,国内买便宜多了,只要不买到假货。买好的省心呀

网友A:
明维那个好是好,最大的问题是工业用的,电源输入输出端都外露,我家里用,有小孩,原来考虑和充电器整合到一个箱子里,但是听别人建议,这么大功率最好不要集中在一个箱子里,容易出问题,所以考虑外置,外置我就不得不考虑安全,为了开关电源再去做个盒子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维那个好是好,最大的问题是工业用的,电源输入输出端都外露,我家里用,有小孩,原来考虑和充电器整合到一个箱子里,但是听别人建议,这么大功率最好不要集中在一个箱子里,容易出问题,所以考虑外置,外置我就不 ...

内置的贵很多哦,,,呵呵,做个箱子还是值得的

网友:
东直兄,一点不便宜的,明维的也要在1600元,外置也就是这个价格,当然我看到更好的,我都想找最好单位的拆机件,很新,质量很好,上次看到西门子移动基站的开关电源,里面密密麻麻的,说标定1500w,我看说不定老外虚标实际是2000w,才400元,可惜有点旧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爱立信移动基站的电源1200W,300元左右

网友:
用西门子s7 400的供电模块 24v 70a的

网友:
不知道哪儿有的买?杭州找不到类似的2手市场,淘宝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直兄,找到好的便宜的开关电源没油?我还是没有找到啊

我决定买明纬正品的1500W 27V 55A电源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PowerLab 8 写明输入电源为24v, 楼主建义30v50a, <24v 会烧充电器吗? 请指教........! 我订了30v60a的电源以满足1344w的疯狂电流可以吗?......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F:
PowerLab 8 写明输入电源为24v, 楼主建义30v50a,

PL8V2最高输入电压34V,你可以查阅他们的官方英文资料,后来我又查到27V是达到最佳功率的必须值,30V是不会烧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PowerLab 8 写明输入电源为24v, 楼主建义30v50a,

30v60a可以满足,但是当你使用40A极端充电电流的时候,留意输入和输出电源线,是否过烫,目前记录到50多度的温度,呵呵。
不过极端的情况使用不多,疯狂绝对可以到,很刺激的。

享受过4分36秒,充满一块35C5200MA的电池(前提这个电池要好)吗?我喜欢PL8,很棒,特别是动态大电流充电的平衡性能,可能是目前最好的。

网友F:
多谢东直指点迷经.....!!!! ((享受4分36秒,充满一块35C5200MA的电池)) 那是爽啊!!!!!!! 目前都是原装线,(见附图)有那些线要升级吗?

Powerlab 8v2

Powerlab 8v2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东直指点迷经.....!!!! ((享受4分36秒,充满一块35C5200MA的电池)) 那是爽啊!!!!!!! 目前都是原装线,(见附图)有那些线要升级吗?

充电电流一次次的升上去,注意线的温度,这个也需要经验吧,,应该问题不大,,,汉化的软件装了吗?设置最好多研究,不清楚的时候,保守使用它默认的预设

网友:
不爽啊!.......不爽啊!........不爽啊!....!!!!! 东直兄. 今天拿到明维的30v 60A的电源器, 试了2快 6s, 40c, 5200mah的电池..设定输入电压为27v, 40A high power 充电, 经用了11分钟, 并非你((享受4分36秒,充满一块35C5200MA的电池)) 电线也不热...fireware 已升至V3.20.
设定如下.: 3, high power, Parallel Packs > No, Set charge Rate > 40A, Set Dsch. Rate > 4.00A, Use Banana Jacks > Y,

网友F:
问题出在那儿啊? 充电电流27,- 16之间, 并充完100%,电池测量为4.18-9v.......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题出在那儿啊? 充电电流27,- 16之间, 并充完100%,电池测量为4.18-9v.......为什么啊???????????????

充电电流16A到27A之间?被限定?充电器上显示多少A?软件上显示多少A?
电池测量4.18-4.19在高功率下,应该是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