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下 关于山寨翼龙

楼主(2010-10-06):
我潜水好几天了 一直看山寨翼龙 我不知道的是山寨翼龙到底是那一种。。。。我从淘宝上看到一个95是红色的 一个120白色的 那么山寨翼龙到底是哪一个?我想能飞到1KM左右 都需要什么配件?请高手们解答 本人纯新手。。。。

网友A:
95的就是山寨翼龙,不过现在停产了! 飞1KM的话,上个好点的控,用1.2G柏通 800MW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的就是山寨翼龙,不过现在停产了! 飞1KM的话,上个好点的控,用1.2G柏通 800MW的图传

2楼所说的好点的控是具体那种型号?大概多少钱?

网友:
FF9  有人用着个控,飞了5公里 得3000多吧,我没用过

网友:
最具性价比的就是普通控+72M功放!这里推荐你用第二代,500多的样子。遥控距离10公里!!!!

网友B:
请问这个是不是加了72M的功放之后,就只能用PPM而不能用PCM了?我看到有大虾说通过72M发送PCM信号会导致延迟,应该是速率低导致的吧?那个延迟是不能接受么还是能凑合。。。

网友:
二代只有模拟,所以pcm会延迟 已经挺差么
三代加入数字, pcm ppm完美支持

网友:
加功放麻烦,还要带个大电源,不过有车的可以考虑...
控是一次必投资,强烈建议买个好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是不是加了72M的功放之后,就只能用PPM而不能用PCM了?我看到有大虾说通过72M发送PCM信号会导致延迟,应该是速率低导致的吧?那个延迟是不能接受么还是能凑合。。。

模拟功放用PCM没问题的,反而数字的会有点延时.

网友:
a5696530的头像是《力王》吗

网友:
120是带副翼的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强烈要求您换歌 头型  很多人不喜欢亮剑的这个角色   不好意思 哈    天天都看到 你  造福模友换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