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翱翔电滑关于模拟器!

楼主(2010-10-06):
自己一个人飞翱翔的电滑。。

没人带。请教下。我想把模拟器设置的和机子一样,这些该怎么设置?。。。谢谢。。

3S 2200mha 11.1V 20C 电池

30A XXD电调。

原机马达原机浆。

网友:
这个飞机那么好飞,不用练模拟器了。
看了你的配置,电池重心刚好,3s塞在前面就可以了,飞机适当加固下,特别是机肚子(防止降落时擦伤),草地飞没有问题,就怕碎石路。

飞的时候,手抛吧。
迎风,左手拿遥控器,全油门。右手拿稳飞机,向前方,以30度左右的仰角直线大力抛出,切记不可平抛!
抛出后,马上收回右手,拉升降舵,飞机刚抛出,有一个明显的低头,必须马上修正,飞高以后,适当调整微调,这个飞机四分之一油门就可以中速平飞了,很稳。嘿嘿

多联系起落航线和降落!  太稳了这个飞机飞起来也没啥意思了。

网友:
楼主你的QQ是多少啊?我也是玩这款飞机的,有很多不懂想请教你一下,请加我185812863

网友:
话说这飞机是我的噩梦
刚入魔的时候每飞必炸
爽飞了塞斯纳 好小子 翼龙之后还是每飞必炸
对他有心理阴影了
今天又是严重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