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伺服电机该选多大的

楼主(2010-10-06):
要做个专业的木工车床要求速度快些 想用伺服电机, 不知道选多大功率的电机合适。请行家们帮忙计算一下,先谢过了    水平拖动的重量分别为 170公斤、120公斤、30公斤,运动部分是直线导轨、滚珠丝杠;还有个A轴(雕刻时旋转分度用)工件最大重量60公斤,常用重量也就15公斤以内,用什么办法减速?

楼主:
在线等答 案!

楼主:
最大空行速度:3000mm/min,丝杠螺距10mm

网友A:
大概200w-400w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200w-400w就差不多了.

能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直连,大概200w-400w
减速,大概50w-100w
要详细网上搜有很多.有公式,也有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大空行速度:3000mm/min,丝杠螺距10mm
丝杆螺距大了,直连400w都不一定拖得动,建议把丝杆换成2MM螺距的,200W够了。

网友C:
如果真想用机器做点事情,
建议高扭低速KW级电机配小螺距丝杠,直连。
陪减速机不关要考虑消间隙,还要考虑电机的高转速下的惯量,再考虑到减速机的惯量,负载的就先放一边再说,小电机上千转,你试试看,急停的话驱动受得住不,电机会不会反转。。。。。。。。。
省下件速器的钱,换大功率动力,得到并不关是速度的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杆螺距大了,直连400w都不一定拖得动,建议把丝杆换成2MM螺距的,200W够了。

他用的是线轨加滚珠丝杠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想用机器做点事情,
建议高扭低速KW级电机配小螺距丝杠,直连。
陪减速机不关要考虑消间隙,还要考虑电机的高转速下的惯量,再考虑到减速机的惯量,负载的就先放一边再说,小电机上千转,你试试看,急停的话 ...

网友:
空行才3000mm/min,还要专业床子,床子不是说要行程2.2米,光空行回来一分多种,太慢了,至少空行要到15000mm/min,1KW以上伺服了,想不花钱,就换86 110的12N以上的步进了吧,木工车的精度达到0.05都足够用

网友:
750W以上,5MM丝杆

楼主:
这么复杂,看来还得继续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750W高惯量伺服,1;2减速使用,或者直接使用86以上的高扭矩步进。

楼主:
用直线光轴和方形导轨的话X轴大拖板各用多少牛的86电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