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舵臂安装的一个小细节

楼主(2010-10-06):
最近折腾机子,换舵机
自然需要安装舵臂了,但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很多舵机都不是用原配的舵臂,但有一个小细节很容易被忽略
就是舵臂上紧之后转动会非常涩!原因是舵机的摇臂不尽相同,差不多会有0.5mm左右,有些舵臂装在某些舵机上
不上紧螺丝没问题,一旦上紧之后转动困难,这问题不容易发祥,也尝尝被忽略,自然使用中就会出现舵机发热,
反应慢,甚至烧毁的问题。类似情况我遇到很多次,今天又遇到,写出来提醒一下大家,检查一下吧,因为这个原因炸机,
烧舵机、电调太不值得了。
记住,正常情况下舵机几乎是不发什么热的,最多稍有些温,热肯定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因为用过的舵机不多,以为是个案。

网友:
辉盛9g的有这个现象。尼龙齿的要注意。

网友:
我到没怎么注意

什么舵机我就用什么舵机臂。一般都是原配的嘛。
就算不是原配的只要上紧螺丝后不卡壳不就好了。
发热这个不说了,原因不单单是这个。

网友:
不是原配当然要注意,螺丝上去的力度和距离。。

网友:
你用的螺丝太长,捅得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