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白一点的问题~望各位不吝赐教~(关于接收电)

楼主(2010-10-06):
本人配置: 26CC汽油艇~三禾431接收~福特吧3001油门~GM996R方向~

现有两块2S 7.4V 1800MAH锂电~想加上天地飞送的那条降压线当接收电用~各位~这么干成么?

网友:
接受电还是建议用4.8V的

网友:
这样的话,我觉得接收机的电压可能会飘忽不定,随着你的舵机工作电流变化而变化。降压线我没用过,不过我猜它里面应该是串了几个二极管以达到降压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二极管的势垒电容会和舵机这个感性负载有一个回路。后果还可能会激起一个较高的电压,把接收机打坏.... 以上纯属猜测,望楼主发上实测结果

网友:
太高了。用2節A123吧

网友:
不建议用二极管来降压!
因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故在不同的电流下,其压降并不恒定,会有较大的起伏。
推荐:
简单点的话,可以采用数片7805并联降压后给接收机使用。
单个7805在不加散热片的情况下,电流可以按1A来计算。
需要3A电流的话,就并接3片。
在加了散热器后,单片最大电流可按1.5A计算。
复杂一点的话可以采用DC/DC变换电路,优点是效率高、发热量低。缺点是要选那种电磁辐射小、纹波系数小的电路或成品,否则会干扰接收机。
具体的DC/DC电路网上有很多,很方便就可以搜到的。
权衡利弊、因地制宜吧!

网友:
同意楼上黑大哥的意见,7805三片OK啦好久没见啦,我还在彼得堡!呵呵!

楼主:
感谢ls各位~安全起见~我还是用回4节5号ACE算了....

网友:
我也有个问题不明白,就是我上次买电调是哪个商家说用了这个电调就不用另外接接受电了,电调有供电给接收,但这样好吗?我本人觉得给接收独立供电会好点吧?这样就不但心动力电池不够电而出现失控,不知给接收独立供电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