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玩具做好了~(没制作过程,有材料介绍——更新10月7日首航照片!)

楼主(2010-10-06):
上回书(就要有新玩具了一帖)说到,北京一哥们儿声称手里有京商海风船壳一条白给,大喜过望,天天等快递
快递姗姗来迟,拿出包裹一看,有些发愣:京商的海风长度为998毫米,包裹却怎么看也没有这么大……不管三七二十一,拆开来看看!
报纸,还有报纸,里面还是报纸……最里面?终于露出了一个已经泛黄,上面布满粗砂纸划痕的ABS船体,大致估摸一下长度在800左右,船型比较丰满,上面开有长圆形大舱口,前甲板和船身中部有凸起的筋……这不是雷虎的Victoria吗?!船壳里还有报纸,报纸里包裹着同样是ABS材质的稳向板和压铅。好吧,维多利亚就维多利亚,好歹和我的超越大小相仿。白吃萝卜不能嫌辣是不是?好在压铅和稳向板都是现成的,不用费劲儿自己做了。
(非常抱歉,拿回来以后比较High,没来得及拍照片就去处理船壳了)
船壳缩了水,老鹰变麻雀,但维多利亚的船型还是很漂亮的。由于整个船壳是在工厂里采用吹塑工艺一体成型了的,有点担心边角转折部位会产生厚度变化,过于薄弱的现象。对着阳光自己检查了一下,船头部分和稳向板安装座等处果然要比别处薄很多,几乎已经透明。于是除了重新打磨抛光船体表面外,接下来就是用E51环氧加强加厚薄弱部分,舱内的稳向板基座部分还用了3毫米的ABS胶板做了补强衬层,同样用E51粘合并堆砌,确保稳向板安装牢固。船壳上部是平直甲板,舱盖开口处有长方形压框来固定滑动式舱盖。舱盖用1.5毫米胶板自己做,中间挖空,粘上一块透明有机玻璃,一来美观,二来便于观察舱内设备工况及渗水情况。这次无线电设备使用了吉林振华4通道PCM发射和接收,舵机采用Futaba3003,收索机是Hitec的碳齿版本,操纵机构参考了超越800的设计,比较简洁,容易布置。振华的接收机是裸体的,自己做了个小塑料盒子装起来,比较安全。振华这款PCM的设备有个好处,接收机可以不关电源,而舵机不会误动作。这也许是PCM设备抗干扰性较好的缘故吧。所有的设备电源都装进一个3毫米塑料板做的盒子里,即便舱内有少量进水,也不会浸湿设备。
舵用两片2毫米胶板自制,中间夹入弯折成L型的2.5毫米钢丝,粘合后打磨出对称翼型,后缘可以做的很薄,比玻璃钢或碳纤的也重不了多少。
桅杆采用10毫米碳杆,帆料是5丝聚酯膜,均来自著名的 道无言 兄。桅杆的横衍切割自1.5毫米铝板(淘宝上买的科室铝标牌),塑料装饰件和其他零碎来自 于辉 元帅的无私赞助。连接件来自渔具店,学名“连接器”,前后支索可调花篮螺丝来自淘宝,前后支索采用0.3毫米钢缆,侧支索用玩儿风筝时候剩下来的轮胎线。前驶帆杆为8毫米碳管,配重铅锤是渔具店买的铅坠自己用电动工具加工的。主驶帆杆用薄胶板加隔框和补强快制作成盒型结构。最令我头痛的就是主驶帆杆的调节装置(照片中铜的那个撑杆),因为需要正反丝扣,又没有加工条件,最后找到了解决方案,大家可能都想不到,是用分规(就是那种两头都是针的圆规)中间那个调节杆改造的!
桅顶和驶帆杆受力部位采用铝板夹层+环氧粘合。帆肋用0.5毫米胶片+双面胶,外面用淘宝上买到的“地毯胶带”封住并加圆形片加强。帆角也用多层地毯胶带制作,效果很理想。帆角和主帆前缘的固定用鸡眼圈来自 野熊 兄的慷慨支援。顺便说一句:要把鸡眼圈做的漂亮整洁,需要准备专门的倒喇叭形冲头,我是自己用金属棒在电动工具上磨制的,很好用。
美化喷漆采用了广东彩虹的7CF(漆师傅)牌自喷罐,(白、嘉陵红、中灰和罩光),效果很不错。漏喷字模和NAVIGA的LOGO来自刻字店,30元搞定。帆上面的美术字和美洲杯图案是油漆笔画上去的。
好啦,说的够多了,上几张下水前的照片给大伙儿拍砖,斧正。明天去试水,破处!
顺带说一句,这条新船取名为Allegro ——交响乐中的“快板”,是因为帆船本身就是高雅的艺术,也希望她在水中犹如快板那样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楼下的草地上,下午4点

楼下的草地上,下午4点

再来一张右后侧面的

再来一张右后侧面的

船身侧面

船身侧面

前甲板细部

前甲板细部

后甲板细部

后甲板细部

舱盖透明窗

舱盖透明窗

接收天线安装方法

接收天线安装方法

漏喷的NAVIGA的LOGO

漏喷的NAVIGA的LOGO

船尾侧面

船尾侧面

前驶帆杆细节

前驶帆杆细节

设备舱内布置细节

设备舱内布置细节

油漆笔写的“毛毛虫”字体

油漆笔写的“毛毛虫”字体

美洲杯图案

美洲杯图案

我也来个“哥俩好”

我也来个“哥俩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群里边,就数老兄的手艺最巧。不管是对原理的理解、总体的布置,还是五金件的处理,以及美工装饰,都充分表现了一个成熟玩家的聪颖和智慧。佩服!对老兄的大图奉献表示感谢!预祝明日试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群里边,就数老兄的手艺最巧。不管是对原理的理解、总体的布置,还是五金件的处理,以及美工装饰,都充分表现了一个成熟玩家的聪颖和智慧。佩服!对老兄的大图奉献表示感谢!预祝明日试航成功!
呵呵,王兄又来捧场了哈,多谢肯定,明天试航回来继续贴照片!

网友B:
许久未见,原来又有新作品问世,果然是高手,做的东西无可挑剔,
啥时有空,聊聊做个一米一二帆船的计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群里边,就数老兄的手艺最巧。不管是对原理的理解、总体的布置,还是五金件的处理,以及美工装饰,都充分表现了一个成熟玩家的聪颖和智慧。佩服!对老兄的大图奉献表示感谢!预祝明日试航成功!

同感!现在就只有期待首航大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现在就只有期待首航大捷了!!!

忘了补上一句;期待航行照片!!!!多多益善

楼主:
10月7日处女航图片集锦

长假最后一天,有些阴沉,上午还下了点小雨。不过风力很合适,吃过午饭,就和夫人一起出发了。这次放航地点选择了金山区政府对面的景观绿地,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经过了一夏天的高温,水质有些浑浊,不如原先那么绿,那么漂亮了。简单准备一下,新船下水,用2400毫安的充电电池跑了两个小时,电量还很充裕。
总的来说,这条船给我带来不少惊喜:行驶快速稳健,转弯果断坚决,毫不拖泥带水,聚酯膜制作的帆质地柔软,帆型漂亮,吃风性能很好。自制的钢丝环扣固定的主帆换帆灵活,准确,远远好于插槽穿过主桅杆的固定方式。即使是在小风情况下,仍有不错的运动性能。就性能来讲,应该是好于目前市售的大多数商品船。总体来说这次制作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下次就可以带上超越和快板一起下水PK一番了~我想,两条船在水里,应该又是另一番景象。
那就不多说了,上图献丑啦~

先来张合影

先来张合影

下水啦

下水啦

漂亮的正面照

漂亮的正面照

小老鼠,跑得快~

小老鼠,跑得快~

转弯灵活稳健

转弯灵活稳健

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

撒欢儿

撒欢儿

这船吃水浅,稳性却不差

这船吃水浅,稳性却不差

酣畅

酣畅

帆型不错

帆型不错

标准像

标准像

标准像2

标准像2

我最喜欢的一张,很有气势

我最喜欢的一张,很有气势

孤帆远影碧空尽

孤帆远影碧空尽

悠然

悠然

画个圈……

画个圈……

小桥流水……帆船

小桥流水……帆船

享受啊~

享受啊~

回家

回家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错,又是一件成功完美的作品。今天看来风也不是很大,但从照片“下水啦”和“随波逐流”看,前帆的缭绳似乎放得比较开,前帆更活跃。我放“凯旋”时老不敢把前帆放开,看来要试试改一改了。祝首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又是一件成功完美的作品。今天看来风也不是很大,但从照片“下水啦”和“随波逐流”看,前帆的缭绳似乎放得比较开,前帆更活跃。我放“凯旋”时老不敢把前帆放开,看来要试试改一改了。祝首航成功!

多数情况下,前帆的帆角大于主帆,效果会好些。我在设计这条船的缭绳收放机构时特意调节了前后缭绳的长短,这样收索机线盘同样的旋转角度下可保证前帆开帆角度始终大于主帆。记得凯旋的帆索和缭绳是暴露在甲板上面的,应该很容易调整,只要把缭绳长度调得略大于主帆就可以了。

网友D:
這帖看起來舒服.一目瞭然.是效仿的對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帖看起來舒服.一目瞭然.是效仿的對象

呵呵,多谢台湾同好的关注。以前玩儿静态模型的时候,与岛内同好多有交流,现在玩儿船玩儿飞机也有了机会一起切磋,很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许久未见,原来又有新作品问世,果然是高手,做的东西无可挑剔,
啥时有空,聊聊做个一米一二帆船的计划?

野熊兄过奖~这次在家里做800毫米的船,已经觉得有些吃力了,尤其是喷船壳,颇有些倒腾不开的味道。想到1米2的船还要大出一半,有些后脊梁发冷……呵呵。这次的船壳已经耗费了1罐白色自动喷漆,大半罐红色的,半罐灰色的和1罐半罩光漆,消耗实在是厉害啊!在室外喷,容易落灰,漆膜不干净,在室内喷,喷出的漆雾变成粉尘,满处都是。1米2的船桅杆长度在2米左右,估计只能分成两段,否则根本没法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汽车修理行业的漆工可能可以解决这方面的痛苦。试试和他们套套近乎,用他们的底灰腻子,用他们的喷漆漆料,用他们的汽车烘房。我估计用在汽车上的漆膜效果,肯定能用在我们的宝贝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帆船非常漂亮,顺便问一句,真的帆船底下有没有那个配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答是肯定的,但只有一点:真正房车用的烤漆需要在烤漆房内承受长时间的高温烘烤,对于木质、ABS这类材质的船壳是个不小的考验,或许玻璃钢和碳纤没这个问题。还有,如果用汽车烤漆,则很难再制作出色彩的变化,即便可以,调漆的费用也是高的吓人(问问4S店修补一下烤漆的费用就知道有多恐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欣赏,真船一样具有稳向板和压载配重。请看图片(中 国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的“中 国龙”号)

网友:
真漂亮!LZ手艺一流!帮顶!

网友:
我靠!
老母鸡变鸭了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