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

楼主(2010-10-06):
删除

网友A:
xy轴的设置里面每毫米多少个脉冲设置检查一下?

网友B:
通常应该是MACH3中设置有问题。
察看一下“设置”-->“电机调式”菜单中,X和Y轴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C:
主要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D:
呵呵。很可能是驱动器问题。驱动器是3轴合一的么?
还有。顺便问问。你用台机还是本本?

网友(2011-08-17):
我的也是
我的雕刻机刻出来的也是椭圆,x,y都是全新1605丝杠,回差是0.02mm,当量都是6400脉冲每转,刻出园直径最大30.2mm,最少处30mm,卡尺量的,未设置回差,维宏3D卡,驱动M542,3A57电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