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不同品牌螺旋桨的差别

楼主(2010-10-06):
同样8060的桨,有XXD、HY、GSW。。。。不知道差别在哪里? 当然价格不一样的。差不多的效果当然买便宜的啦。请大侠们告诉我区别在哪里?一般大家都用什么啊。

网友:
我觉得用在固定翼上的桨,各个品牌的区别不大,同样参数的桨,虽说效率有差异,但在飞的时候我感觉不出来

网友:
也一直没搞懂,帮顶

网友:
KT啥的老摔,用最便宜的就行,GWS多用于低速动力系统,因为它桨根比较单薄,APC效率好,低速高速都可以,运转很平稳,声音小,桨根粗壮。油机用也没有问题,缺点是价格贵,重量大。不过现在有仿的,但是个1块五的XXD桨比,还是贵,不实在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用慢飞桨。
说起来做桨APC应该有一套了。可是他们的慢飞桨转速限制是65000/螺旋桨直径的英寸值。
也就是说8寸桨只能用到8xxx转每分钟。10寸就只有6500。

我都是用的APC电动桨。倒是想了解其他品牌的电动桨情况,可惜貌似别的不好买。

网友:
一开始菜的时候,什么桨都行,的确没区别
后来3D,才知道一根好桨的重要。

网友:
效能可以相差很大, 測試過高達 50 % 如在電机上就要測試一下

网友:
猪头,我赞你!

网友A:
最近给碳的桨毒到了,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9050的碳桨

网友B:
呵呵。看来5IMX大有向MX3G演变的趋势啊!

桨的区别?非常大,首先你必须有好的电机,电机动平衡好,桨的区别就出来了,本地一模友,曾经无论如何都认为1.5元的假GWS和5元的GWS无区别,直到有一天,我专门带了一只GWS9050给他,飞完他只说:以后都买真GWS了,不管从动力的顺畅和声音,都具有异常大的区别.

关于GWS只能慢速?看来这是个话题,国内的玩家还大多局限在2个范畴,1是只被产品引导,2是只被所谓的高手引导.  自己很缺乏创造力的,比如这个话题,连爱迪生这样的脾气人都没有脾气了,哈哈哈

GWS一样可以飞出高速,台湾那么多人用GWS飞出200KM速度,我这里也有啊,东莞也有啊
至于APC,我需要指出的是,APC桨分很多类型的,有油动,有油动高速,有F3A选用,也有3D选用,有电动,有电动高速,有电动低速,怎么区分,我想我就不累述了,让那些高手继续来回答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给碳的桨毒到了,不知道哪里可以搞到9050的碳桨

实话实说,碳桨如果只是追求高档的话,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如果追求效率,碳桨不一定是好的选择,还是要看你飞机的类型,速度阶段,以及你所选用的动力,其实电动的配置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当然,只要求能飞,那是很随便的,但是要发挥得好,还是很考究的,看到你想买碳桨,不想你花钱没有效果,多说几句
而且桨这个东西,适用转速,桨型,钢韧度分布,都很关键,桨这个东西,要再某种材质类的桨里面使用过多数进行比较,才能做出很好的搭配,所以光是买碳桨我觉得意义不大,

网友C:
哇!! B哥都跳出來了
那我也出來說幾句話.....

小弟長期使用GWSHD槳.如果轉速略高的話才會使用APC

HD槳是使用在5"以及6"以上 自己修改其外型.以及打薄而來.目的在於追求高轉速.以及高推力

GWS.HD槳.小弟認為韌性好.雖然同樣尺寸不同螺距的槳.GWS的最法只在槳根做角度調整而已.但是如果減小尺寸.那'槳根也夠硬了.

APC只使用5"以下.因為...手工沒那麼好.所以買現成的比較快

如果只追求價錢那買便宜的最好..如果追求C/P值就GWS...要面子的就買碳槳..

网友D:
高手还是很多,而且都不吝赐教,不过我这种新手还是云里雾里,看来还是要慢慢学习。
我目前还感觉不出桨的好坏,估计是因为我是塞斯纳初级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还是很多,而且都不吝赐教,不过我这种新手还是云里雾里,看来还是要慢慢学习。
我目前还感觉不出桨的好坏,估计是因为我是塞斯纳初级飞机了。:)

小賽槳轉速不高.自然對槳沒什麼要求.你買便宜的就好
況且前拉機.對槳損耗比較大.......買便宜的長期下來可以省不少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 B哥都跳出來了
那我也出來說幾句話.....

小弟長期使用GWSHD槳.如果轉速略高的話才會使用APC

HD槳是使用在5"以及6"以上 自己修改其外型.以及打薄而來.目的在於追求高轉速.以及高推力

GWS.HD槳.小弟認為 ...
\

你头像上你扛着的是什么?》

网友E:
同样的电机,不同的桨,大家测试下电流功率啥的,听听声音,就知道好坏了。贵的桨为啥贵,总有人家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电机,不同的桨,大家测试下电流功率啥的,听听声音,就知道好坏了。贵的桨为啥贵,总有人家的道理。

独孤是经历过这个认识和成长的过程的哈,不过还好你有丘比特在身边,大量的提供技术和设备给你做对比测试

网友:
呵呵,我是想给F3P飞机配桨,碳桨只为了他轻……
普通的塑胶桨大概7.8克到9.5克
碳桨估计1克吧
据说德国有一款,300RMB……毛,比电机贵

网友:
GWS 8043桨非常质量好  比浩业的轻2克 只有4克

弹性好 夹的也紧

网友:
绿巨人在顶MIMI。。
仿制外型一样材料有差别,韧性差。高速效力低下;饿

网友(2013-01-01):
我的飞机 1m-1.2m的飞机 我都是用的GWSHD1060*3 不管是效率还是拉力都没有问题! 原来用APC的11*5.5 拉力还有没有GWSHD1060*3的拉力大

GWS属于高速浆 对电机的要求不大 电流小,同一组电池 能多飞出来好几分钟!

网友:
价格几块钱的差距自然不大,飞到价格几百块一支的桨,价格几千块一支的桨呢?国内小飞机的桨说实话做工就那么个样子,毕竟才10几块钱。要飞大飞机,大的F3A和电动TOC的时候才会去研究桨的~毕竟那时候桨的价格区间从几十块到几千块上万块。。。拉力大1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普通飞行没感觉,意味着顶级技术比拼必输的结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来5IMX大有向MX3G演变的趋势啊!

桨的区别?非常大,首先你必须有好的电机,电机动平衡好,桨的 ...

第一句太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