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人像的照片浮雕在铜铝板上

楼主(2010-10-06):
想搞人像照片雕刻 就是把普通照片的人像浮雕在铜铝板上 ,请大家推荐一款雕刻机。

网友:
楼主搜下影雕吧

网友:
这个有前景,挣青年男女的钱。

网友:
用ARTCAM软件就可以做到的。:loveliness:

网友:
用电脑影雕机

用电脑影雕机

网友:
真是什么玩意都有呀

网友:
影雕其实是一种二维打点的机器,靠点的疏密产生灰度变化表现对象,用的最多的是在黑色石料墓碑上刻肖像,和浮雕还是有不同,楼主要想靠这个赚钱建议还是弄个这二八经的铸铁机,变频主轴吧,否则钱赚不到客户都不耐烦跑掉了

网友:
何必那么复杂!用丝网印刷法印在金属版上然后腐蚀就成了。印刷电路板、金属铭牌和以前印刷照片用的铜版和锌版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