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还是关于翼龙的配置 或者回收二手的电子设备

楼主(2010-10-06):
由于本人是纯新手一个 最近迷上FPV了 经过几天的潜水 认定山寨翼龙了 但是网上只有空机卖,所以决定自己学坛子上的高手们自己买配件。现在小弟求各位大侠帮我列一下配置吧 我的要求是为了以后能上摄像头等PFV设备 最好能飞500-1000M  都需要什么配件?

电机
电调:
桨   :
控和接收机:
电池
要是能要求遥控500-1000M遥控需要怎么改装?
以上配件坛子有二手出的吗?还有电池可以用手机电池芯改装吗?小弟是搞电子的 对电子有一定的了解 还有二手的控用3通或者4通的行不行?我看坛子很多都是6通的,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我买的是正版翼龙四通的配件,买回来自已装的,分为,机身+主翼+平尾+垂尾,

电机:推荐用朗宇 2212  1400KV
电调:30A(或以上)
桨   :8060剪浆(或不剪,但安装的时候抬高电机)  ,原装位的话最大用到7060浆
控和接收机:这个要看你的个人经济实力,有米的上14MZ   米不多的用天地飞
电池:3S1P  2200MAH 锂电(或以上)

你搞电子的,难道还分不清三通,四通,六通吗?通就是通道的意思,就是指控制的舵机数,(当然,连动的除外)

楼主:
2楼的 我说的是要是想遥控500-1000M需要什么样的控?新手飞行不需要特技动作 三通和四通的行不行?

网友A:
手机电池不能用在动力上,控看自己的能力买,我就用天9,飞个1500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电池不能用在动力上,控看自己的能力买,我就用天9,飞个1500稳当

天九能控制1500?需要改装吗?具体怎么改?用天6A可以不?具体怎么改 麻烦告知 感谢

网友B:
天6A +恒吉二次变频接收 轻松1500米距离+1000米高度
72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6A +恒吉二次变频接收 轻松1500米距离+1000米高度
72M的

想用天6的我学习了!谢谢!!!

网友:
如果用贴地飞的控,你必须清楚的知道,你在淘宝上用低价买来的贴地飞的控是没有保修的,必须用在淘宝上相对较高的价格买来的控才可能,注意,是可能有保修。它把经销商渠道管理的环节让路给消费者了。

网友:
只要不是玩具控,都能有500m~10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