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托700E F3C版 出炉

楼主(2010-10-07):
頭罩從新設計,贊
機身比例發生變化,尾管變短了
尾翼重新設計,很像HIROBO的風格,很3C的味道
看樣子平衡杆使用了加粗的碳纖杆,平衡翼片應該是重新設計,加了一個重錘以增加穩定性
舵機拉杆有所變化,是重新設計
馬達是新款700MX,外觀風格很像K家的馬達哦。最近天蝎星出的新款限量版馬達,也是這種外殼
尾舵機固定座由塑料變成了金屬,加印了一個ALIGN的標誌
電變使用CASTLE 120A HV

大概折合售價:1116.99*6.6903=7473RMB

Features:
1. Utilizing F3C competition helicopter design concepts, encompassing superior straight tracking ability, excellent static stability, resistant to wind gusts, and ultra precise control response.
2. All aluminum high precision head assembly, with newly tuned mixing ratios, to easily execute maneuvers specified in F3C routines.
3. Precision CNC machined module 1 main gear for minimal noise and high energy transfer efficiency.
4. Newly designed one piece stainless steel main gear hub to improve rotational stability.
5. Precision CNC machined aluminum pieces including elevator servo mount, rudder servo mount, rudder control bell crank arm,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fin mounts.
6. Brand new carbon flybar reinforcement tube design to improve flybar rigidity. Adjustable stainless steel flybar weights, combined with F3C specific carbon flybar paddles, to achieve superior s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7. High quality large pre-painted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arbon tail fins for improvements in flight tracking stability and excellent visibility.
8. Brand new carbon tail control pushrod assembly utilizing 5mm carbon rods and metal jointers to improve tail control precision.
9. Special F3C landing gear to lower the center of gravity.
10. Newly tuned F3C carbon main blades for superior stability.
11. High quality pre-painted fiberglass canopy, with improved aerodynamic efficiency and increased coverage to reduce wind resistance. The larger size enables improved visibility during flight.
12. Total pitch range of +/- 12 degrees for excellent position fixing precision and flight performance.
13. Innovative sliding battery tray rails embedded into the 3K side frames, allowing for quick battery access as well as battery protection. In addition, the system improves the overall rigidity of side frames, as the same time raising the center of gravity.
14. Top mounted ESC platform to take advantage of main blades airflow for effective cooling.
● Length: 1343mm
● Height: 424mm
● Width: 210mm
● Main Blade Length: 700mm
● Main Rotor Diameter: 1582mm
● Tail Rotor Diameter: 281mm
● Motor Drive Gear:12T
● Main Drive Gear:112T
● Autorotation Tail Drive Gear: 104T
● Tail Drive Gear: 24T
● Drive Gear Ratio: 1:9.33:4.33
● Weight(With Motor): 3230g
● Flying Weight: Approx. 5200g

Accessories:
● T-REX 700E F3C Kits Set X1
● Aluminum Tail Boom X1
● 3K Carbon Fiber Tail Boom X1
● F3C 700mm Carbon fiber blades X1
● DS610 Digital servoX3 set
● DS650 Digital servo X1
● GP780 Head Lock Gyro X1
● 700MX Brushless Motor(470KV) X1
● Castle ICE HV 120 Brushless ESC X1
● 6A External BEC w/ 5.1V Two-way Step-down voltage regulator X1
● 105mm 3K Carbon Fiber Tail Blades X1 Set
Radio transmitter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required for assembly:
● Transmitter(7-channel or more, helicopter system)
● Receiver(7-channel or more)
● 6S Li-Po 4500 ~ 5200mAh X2
● Dial Pitch Gauge
MSRP $1529.99, Average Street Price ~$1116.99

网友:
价格还行

网友:
广告效果图看着很不错。

网友:
还要配像真机壳才行啊

网友:
价格很便宜啊

网友:
这个应该也能飞3D吧?

网友:
em07: 不知道多少米

网友:
看样子蛮不错的,主齿盘还是斜齿轮呢~
不知道有没有油动版本的,呵呵,

网友A:
其实F3C机更加适合新手练习悬停和航线,悬停、航线比3D机种稳定

网友:
YT 3C机大齿盘是斜齿?

网友:
T-REX 700E F3C Super Combo 高級套裝版 KX018E06
[KX018E06]
建議售價:NT$46,700元
會員售價:NT$37,220元
產品圖:
圖示1(全金屬高精度主旋翼組,全新調校的混控比)圖示2(全新高質感碳纖維平衡桿套管,搭配專屬F3C碳纖維平衡翼)圖示3(CNC精密加工金屬升降伺服器固定座)
圖示4(CNC精密加工金屬尾舵伺服器固定座 )圖示5(全新高質感碳纖維尾舵控制連桿組 )圖示6(高級大型彩繪碳纖維水平與垂直尾翼,具有穩定飛行航道與高辨識度的優點)
圖示7(金屬尾控制臂與金屬垂直固定座)圖示8(3K側板與電池滑軌一體成型設計,便於拆裝與提供電池最佳保護)圖示9(拆裝便利上置式ESC固定座,具有極佳散熱環境)
圖示10(F3C專用彩繪機頭罩)圖示11(112T CNC 斜主齒輪組)圖示12(副翼控制碳纖連桿組 )
圖示13(700MX(470KV) 高效高扭力無刷馬達)圖示14(F3C專用700mm碳纖主旋翼 )圖示15(F3C低重心腳架)
圖示16(DS610數位伺服器ˋCNC加工金屬伺服器舵角片) 圖示17(DS650數位伺服器) 圖示18(GP780鎖定式陀螺儀)
圖示19(Castle ICE HV 120 無刷調速器) 圖示20(6A外接式BEC,含5.1V雙向降壓器)

包裝圖1:

包裝圖2:

功能說明(T-REX 700E F3C) :
商品規格(T-REX 700E F3C) :
設計特點說明:
1.F3C競賽直升機設計理念,具有優異的航道直線性、靜態穩定性、抗風性與精準的操控反應。
2.全金屬高精度主旋翼組,全新調校的混控比設定,能精確執行F3C科目的飛行要求。
3.CNC精密加工模數1螺旋齒主齒盤,具有運轉噪音低、動力傳輸效率高的特點。
4.全新設計一體式不鏽鋼尾驅動齒中心座,齒輪運轉更加平衡穩定。
5.CNC精密加工金屬升降與尾舵伺服器固定座;CNC精密加工金屬尾控制臂與垂直翼、水平翼固定座。
6.全新高質感碳纖維平衡桿套管設計,強化平衡桿剛性。互換式可調重心的不鏽鋼與鋁合金重錘設計,搭配專屬F3C碳纖維平衡翼,展現出令人激賞的穩定性。
7.高級大型彩繪碳纖維水平與垂直尾翼,具有穩定飛行航道與高辨識度的優點。
8.全新高質感碳纖維尾舵控制連桿組,使用5mm碳纖棒搭配金屬連接管,可提升尾舵控制精準度。
9.低重心F3C專用腳架。
10.全新調校F3C專屬碳纖主旋翼,具有極佳的穩定性。
11.高級玻纖彩繪機頭罩, 流線型低風阻包覆性更佳,外觀尺寸加大,飛行時辨識性良好。
12. 螺距行程+-12度, 擁有卓越的精準定位與飛行表現。
13. 首創3K側板與電池滑軌一體成形設計,不僅便於拆裝,亦提供電池極佳的保護 ,同時兼具提升側板剛性與提高電池重心的優點。
14. 拆裝便利上置式ESC固定座, 利用主旋翼強大的氣流, 提供ESC極佳的散熱環境。

建議! 初學者選購,於組裝、調機、飛行時務必委請老手從旁指導,使能讓您的入門飛行,事半功倍!

遙控模型的操作,使用者須有極高的安全觀念,請務必詳細閱讀與遵守使用說明書的安全相關注意事項。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機身長:1343mm
●機身高:424mm
●機身寬:210mm
●主旋翼長:700mm
●主旋翼直徑:1582mm
●尾旋翼直徑:281mm
●馬達主齒:12T
●傳動主齒輪:112T
●尾驅動主齒:104T
●尾翼傳動齒:24T
●齒輪傳動比:1:9.33:4.33
●空機重(含馬達):約3230g
●全配重:約5200g
商品配件:
●T-REX 700E F3C空機套件組 X1
●GP780鎖定式陀螺儀 X1
●F3C 700mm碳纖主旋翼 X1組
●DS610數位伺服器 X3
●DS650數位伺服器 X1
●鋁合金尾管 X 1
●3K 碳纖尾管 X 1
●700MX無刷馬達(470KV) X 1
●Castle ICE HV 120 無刷調速器 X 1
●6A外接式BEC(含5.1V雙向降壓器) X 1
●105mm 3K 碳纖尾旋翼 x 1組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發射機(七動以上直昇機模式遙控器)
●接收機(七動以上)
●6S Li-Po 4500 ~ 5200mAh X2
●旋轉式螺距規

网友:
不知道电机还会不会脱裤子哦

网友:
又一烧米的机器!

网友B:
怎么是有副翼的,现在不是无副翼的天下吗?95%的飞机都是无副翼呀,其中98%又是亚托的3G系统(好像是亚托的xx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有副翼的,现在不是无副翼的天下吗?95%的飞机都是无副翼呀,其中98%又是亚托的3G系统(好像是亚托的xx说的)

以目前3C的规则,恐怕无副翼的没法参赛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F3C机更加适合新手练习悬停和航线,悬停、航线比3D机种稳定

终于有个明白人了.最雷人的是某些JS鼓吹的最适合3D的直机.新手还敢买

网友:
全新的时候总是好的我想免费得到

网友C:
应该蛮适合F3C的2010年新动作,特别是F组动作。
电动的抗风性能应该很好。一般的电池要维持约9-10分钟飞行(约6分钟静态、3-4分钟上空)可能有些吃力。

网友D:
哪能买到吱一声??

网友E:
据说是无幅翼比有幅翼的超稳定。。不能用。

网友:
尾水平翼好看.. 嘿嘿...

网友F(2013-01-01):
这个真是好东西啊想入啊

网友G:
据说是无幅翼比有幅翼的超稳定。。不能用。
据说2014年开始无幅翼也可以参加F3C比赛了。

网友H:
晕,700E不是早就有F3C版本吗?难道这个是V2版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