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是前拉好飞还是背推好飞?

楼主(2010-10-07):
我做了个前拉式飞翼,感觉很不错,但是为什么绝大多数飞翼都是背推?个人感认为背推机低速时会失控。飞过的人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
调整好了都好飞

网友:
是为了保护螺旋桨

网友:
重心怎么找啊,苦恼了好长时间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一般来说,前拉的都会比后退的好飞一点。

网友:
飞翼重心,论坛上有个帖子给了个计算器,4楼兄弟可以在坛子里搜搜,好像叫“飞翼重心”什么的

网友:
背推的碰撞时后果轻些吧。

网友:
飞翼基本是擦草降,或者手接,前拉还怎么搞啊.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个前拉式飞翼,感觉很不错,但是为什么绝大多数飞翼都是背推?个人感认为背推机低速时会失控。飞过的人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
前拉的好飞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抬着头降落就擦不到桨了

网友:
原因是  除了巨型飞翼 大部分飞翼都是没有起落架的

其次 飞翼也不能吊 不能滚

最高境界就是手接了

既然手接 就要把头留出来

网友(2012-11-18):
前拉没有后推的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