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PRO用皮带OR轴传之我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10-10-07):
关于450PRO用皮带OR轴传,我是先买了一个YT450PRO,感觉不错,因为经常听模友说,轴传的炸机成本高,所以又买了个飞越的450PRO皮带版的,买回来装完后才发现,450PRO其实设计的就是轴传动的电直,用皮带的不方便,主要表现在:
            1,450PRO的尾管是有固定孔的,也就是定长度的,皮带的松紧不好调,如果皮带长点,还可以调,如果长度刚好或者短一点,就不能调了,
            2,因为尾管夹上安装尾传动组是上下封闭的,因为上下都有轴承,所以,拆装皮带非常麻烦,得把整个尾管夹拆下来才能换。
            3,如果炸机,就算是只是尾管弯了,也得把尾管夹拆下来才能换。
以上问题,请看下图,大家就明白了。而轴传动,如果尾前齿不坏,更换尾部的维修都很方便,再说了,现在飞越的配件也不是太贵,所以说轴传动的成本也高不了多少。而且轴传动的尾部顺滑度是皮带版无法比的。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入450PRO,就入轴传动的,如果要皮带的,还是SPORT吧。

下面是轴传动和皮带传动的对比。看了图就明白了。

最后上我用改装件后的尾巴。

祝广大模友都玩的顺利,不走弯路。入模开心。

网友:
哎,板凳了

网友:
邓哥,此贴甚佳,让我们菜鸟少走弯路。。。学习,借鉴了。

网友A:
分析的不错,顶下楼主~

网友:
各又个的好处。

网友B:
轴传对配件精度要求高些,皮带的包容性强。除非山寨件的精度上去了,不然轴传还是烦恼

网友C:
楼主用飞越的轴传齿轮,感觉如何?

我换了一次飞越的前传齿,觉得没有原装的顺滑,有点点紧,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那还是皮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飞越的轴传齿轮,感觉如何?

我换了一次飞越的前传齿,觉得没有原装的顺滑,有点点紧,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我是买的飞越的皮带的,然后回来和亚拓比,没办法,皮带好像短哪么1-2MM,尾管顶到底了,也还是有点紧,造成我的尾巴不顺滑,本来用的kds800就不是太好的舵机,所以根本就锁不了尾,没办法,又买了PRO轴传改回去了,使用后,非常好,飞越有哪个尾齿的垫片,一定要买一些,调齿的间隙非常好,我现在的飞越,用的kds800,开全速的时候,锁的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传对配件精度要求高些,皮带的包容性强。除非山寨件的精度上去了,不然轴传还是烦恼

飞越的轴传,一定要买点他的哪个0.1MM的尾齿垫片,调好间隙,基本还是可以,说句心里话,亚拓的旋翼头真的好,尾巴,和飞越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不错,顶下楼主~

饭版光顾,不胜荣幸。

网友:
学习了。。。
喜欢PRO的陀螺和尾舵安装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