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亚拓600主轴有何区别

楼主(2010-10-07):
HN6118   价格84
●600FL主軸 x 2(Φ6*Φ10*191.8mm)
●M4止洩螺絲 x 2(M4x4mm)
●圓頭內六角軸套螺絲 x 2(M3x20mm)
●M3防鬆螺帽 x 2
.

H60177  价格60
●主軸 x 2(Φ10x192mm)
●主軸固定環 x 1(Φ10xΦ15x7mm)
●M4止洩螺絲 x 2(M4x4mm)
●圓頭內六角軸套螺絲 x 2(M3x22mm)
●M3防鬆螺帽 x 2

请问亚拓,这2个主轴有何区别,通用吗?

HN6118

HN6118

H60177

H60177

网友:
上面那种不是有3G字样嘛?

网友:
上面写了3G

楼主:
轴是一样的轴,贴了3G,价格就不同了?

网友:
我沒有這個飛機,不過從數據上看
600FL主軸 x 2(Φ6*Φ10*191.8mm)
主軸 x 2(Φ10x192mm)
前者帶臺階,後者不帶臺階。前者在單項軸承那段小了2MM,所以固定尾驅動主齒的軸套螺絲也短了2MM。
前者比後者短了0.2MM
但是從下面的圖片看,兩者都是帶臺階的。
而且我查了一下亞托600系列的說明書,主軸都是帶臺階的。

楼主:
H60177  价格60
●主軸 x 2(Φ10x192mm)
这个我买了,是带台阶的

网友:
按照机型买就没错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

网友A:
HN6118是600 3G无副翼的主轴,600升级3G系统后的机型也可以使用,60177是标准版本的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N6118是600 3G无副翼的主轴,600升级3G系统后的机型也可以使用,60177是标准版本的主轴

兩種主軸外形上有什麽區別呢,看數據的話,貌似3G主軸沒臺階

网友:
HN6118~3G的主轴没有写限位环~会不会跟550的主轴一样~限位环固化在主轴上了~而另外那个限位环是分离的~

楼主:
2种主轴出了包装不同以外(多了个3G标贴和编码不同),里面的东西尺寸、配件是一样的(材质我无法鉴别)。

网友:
600FL主軸 x 2(Φ6*Φ10*191.8mm)
这个应该是空心轴!有标内径!一般空心轴硬度比实心高!

●主軸 x 2(Φ10x192mm)
这个应该是实心的!

网友:
空心和实心了

楼主:
 500、600、700的主轴都是空心的,还没见过实心的

网友:
无副翼用的会短一点,旋翼头重心更低,更好飞

网友:
无副翼的主轴要比有副翼的短  700的也分

楼主:
191.8mm
192mm
就差这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191.8mm
192mm
就差这一点?

事实上差一厘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