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0CHP遥控距离的简单测试

楼主(2010-10-07):
发射机T10CHP,PCM72M高频头,原装发射晶体,接收146IP,克茨晶体。

测试一:
      一人拿控,不拉天线开控,另一人接上电调电池,两人向相反方向走,拿控的人边走边打副翼,让舵机正常运转,当舵机不动时停止,走了100米左右(目测)还正常,因怕烧高频头,没有继续。

测试二:

     找一段比较平直的公路,时常有车辆来往,附近有类似移动通信的铁塔,电线杆和变压器,一人拿接收设备在公路一端等候,另一人拿控尽量远离,两人已不在视线之内。拿控的把天线全拉出来,开控,打手机给另一人,让其接电,手机一直接通,拿控的人分别打副翼、升降、油门、方向和起落架舵机,工作正常。用摩托车公里表计距离,约1.2Km。

请大家分析一下,如果飞机飞在空中,距离能有多远?

网友A:
不用手动打,只需要在菜单里面选择 SEVRO TEST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守估计天空3km,我试过地面不拉天线有200多米

不拉天线开着控多长时间?到底会不会烧掉高频头?

网友:
空中3KM  真有这么牛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手动打,只需要在菜单里面选择 SEVRO TEST就行了!

我用的接收是六通的146IP,1245通道都插了舵机,3通道接的电调,如何用这个功能进行测试?测试时会有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手动打,只需要在菜单里面选择 SEVRO TEST就行了!

谢谢指点,已经试了,确实很好用,各个舵机都在来回运动,很有意思。

网友:
10Cpcm72M用1410D 原装晶体  高度500多米4KM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