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批头断了,怎么取出来,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10-07):
如图,已经拆成这样子的了,锁定的刚珠也取出来了,但从边上两个缝隙夹住批头怎么也拽不出来,请大家给出出主意。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类似问题

网友:
在开口处横着打一孔 钻头打不了就电火花打,然后插个杆拉出来。。。。。。

网友:
用小电磨加切割片试试

网友:
圆圈位置有一个销钉,冲下拔出夹头,尾端打孔可以冲出断头。

楼主:
已按楼上的方法取出来了,销钉真的好难打下来,因为两头都因敲击变大了,我是用锉刀把销钉的头锉平后又打的。

网友:
钉销如果太紧,从正反两个方向用冲子反复地冲,还容易一些,只是朝一个方向打,有时候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