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数控普及做出卓越贡献的磁动力论坛爆神奇帖:不花钱将38元主轴转速提高到1万2千转

楼主(2010-10-07):
请大家踊跃思考原理:

      今天把38元主轴转速提高到12000转,各位有胆量的可以一试.
       直流工作电压80V.看视频中有个开关,开关上有6个脚,开关中间两个脚接80V直流电源正负极.上下还有4个脚.上面两个脚按+-接38元直流电极,下面两个脚按-+接38元电机.
        插上80V直流提供的变压器,这时候38元电机按6000转的速度运转,在运转过程中将开关直接拨到另外一边,电极忽然反转,再直接拨回来,电极速度提高,再重复一次,速度大概到10000万转,我来回拨了6次,速度提高到12000.有点嗡嗡音.焊下-+那两个线,以免误操作继续升速.这样弄了以后,速度再也不能降下来了,各位三思.
    个人不敢再试继续升速了,电极罢工了就后悔莫急.

地址请看: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39145&page=0&star=1

网友:
有这种事?

楼主:
图片来了

楼主:
视屏来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EyNjk5OTIw/v.swf

楼主:
视频来了

看看[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EyNjk5OTIw/v.swf[/wmv]

网友:
原理何在?

网友:
磁动力网友-北极风-的回贴比较有说服力
-------------------------------------------------------------------------
估计是电机的定子磁钢退磁了,直流电机励磁越小,转速越高,力矩越小。
串励直流电机就是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串联,电机空载转速极高,因为整个电机电流小,励磁电流也小,转速高,负载加大后整个电流增大,励磁电流也增大,转速降低,力矩大增。好像无轨电车就是这种电机,启动力矩大。
电机瞬间电源反接,转子的电流很大,磁场很强,方向和定子(磁钢)相反,导致磁钢退磁。
估计电机的输出力矩回小很多,你们可以测试一下。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

网友:
我说下原理,看对不对啊,不对大家不要拍砖

我说下原理,看对不对啊,不对大家不要拍砖,em15em15em15em15:没见过这种电机,是不是永磁定子???是的话就是下面的:

原来的80V下6000转,突然 被反接,正转的转子突然被刹车,转速急剧下降,此时转子中的电流比6000转下高了很多,也就意味着,转子产生的磁场是非常非常强的,使得处于其中的永磁定子的磁性变弱,一次反接后转速会提高,又反接了几次,永磁定子的磁性被一次次削弱,最后转速就上到12000了 em15: em15: em15: em15: em15: em15:

至于为什么永磁弱了后,电机转速升高,我想大家玩模型的都知道吧,这就相当于无刷的KV值。。。。。。

我相信LZ的电机速度高了后,  扭矩大大削弱,而且效率吗,可能有点折损。。。。。。

要是不是永磁电机,  你搬开关搬到手酸都没有用,唯一的区别就是正转反转电刷处有点儿不同

网友:
设计为6000转的电机实际转速12000转,不知轴承会不会发热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晕,哥们,我没看到你的回复,不好意思啊,

说明我说对了,恩 说明高中时电磁学没白学啊,

楼主:
tu lai le

图来了。

楼主:
感谢楼上 2位大师分析。

网友:
万物目前来讲还无法颠覆能量守恒定律。雕刻PCB可能更好,若原来可以雕铜的这个主轴。现在干铜就力不从心了。功率就那么点大。

网友:
有点晕,挺复杂的

网友:
挺悬乎的,,,还是搞个无动力主轴通过同步轮变成12000转的比较保险吧。。。。

网友:
7楼、9楼讲的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2011-01-13):
7楼和9楼的说的就是直流电机的弱磁升速原理

网友B:
帮顶
俺试过用dc100v,也有10000转左右,但电机很快热,要加风扇,俺也造过那风扇,在其他论坛登载

网友C:
想不通 ! LZ 如果 有电流表 和 电压表 同时接入, 比较一下 2个电机的 数据,可能会发现 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