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通道,N舵机,?控,请指教

楼主(2010-10-07):
决定搞航模,论坛潜水了好长时间,随着时间的变长,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找不到答 案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师们。
答 案位置已经给老师准备好了,直接复制问题就可作答,多谢哦。
电动固定翼
飞机一般需要几个
舵机
,都负责什么工作?
答:
遥控器
需要多少个通道,分别都起什么作用?
答:
想先买个2801PRO,不知道能不能满足玩固定翼飞机的要求?还有就是将来有可能上
FPV
,2801这个控能胜任么?
答:
2801PRO玩固定翼的话,8个通道都负责干什么用啊?
答:
用KT板飞机入门适合么?还是EPO的好些?
答: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11 09:13 审核通过

楼主:
请指教
顶起来

网友A:
电动固定翼飞机一般需要几个舵机,都负责什么工作?
答:看什么样的飞机了。要实现最基本的起降和航线功能,至少需要3通道两舵机。两通道开关控的玩具不算在内。
遥控器需要多少个通道,分别都起什么作用?
答:多数固定翼模型是4通道的,用来控制油门以及飞机绕三坐标轴的旋转。
想先买个2801PRO,不知道能不能满足玩固定翼飞机的要求?还有就是将来有可能上FPV,2801这个控能胜任么?
答:完全没有问题,2801 Pro是个很不错的控。但是它是原生2.4G的,上FPV的话需要从教练口引出PPM信号外接传统频段的功放。
2801PRO玩固定翼的话,8个通道都负责干什么用啊?
答:看飞机不看控。最常见的4通道飞机,1通道是油门,2通道副翼,3通道升降舵,4通道方向舵,5通道收放起落架,6通道襟翼。
用KT板飞机入门适合么?还是EPO的好些?
答:先飞模拟器再上真机。入门机型可以有许多种选择,通常是上单翼的慢速机。

网友B:
通常是垂尾一个舵机,平尾一个多机,副翼两个舵机,襟翼两个舵机,起落架看你的设计,还有减速板。投弹仓都是用一个舵机

网友C:
1. N大于等于2 副翼+升降舵
2. N大于等于3 副翼+升降舵+油门
3. 够了
4. 1副翼、2升降、3油门、4方向、5~8想怎么用怎么用:襟翼、收放起落、拉烟、投弹、扔花、打标语、开关灯、====
5. 尺寸相对大一点的板机

网友D:
电动固定翼飞机一般需要几个舵机,都负责什么工作?
答:
遥控器需要多少个通道,分别都起什么作用?
答:4个,副翼油门尾舵升降
想先买个2801PRO,不知道能不能满足玩固定翼飞机的要求?还有就是将来有可能上FPV,2801这个控能胜任么?
答:可以
2801PRO玩固定翼的话,8个通道都负责干什么用啊?
答:目前你只用前4个
用KT板飞机入门适合么?还是EPO的好些?
答:EPO的好,KT等你有一定水平了再自制吧,那是另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