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25终于首飞,说说感受

楼主(2010-10-07):
国庆假期旅游回来后终于收到电池——说来惭愧,因为大半年没有飞电动机,电池也不注意保养,所以原来的锂电池基本上都不敢相信了,只剩下一对还觉得可以的,然后之前的锂铁电池又不合适用在425上,于是在淘宝上淘了三对80元一块的25C2200mah锂电池。

好了,说说今天的首飞,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新的,飞机连试运转都没试过,锂电第一次也需要温柔,所以首飞当然是很温柔的,过程中一不小心翻了几下,倒飞了一会儿,才想起新电池不适合3D,于是马上转回normal

螺距曲线是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参数设定的,其中normal最大螺距是8度这一点觉得很不习惯,首飞确实发现有点低了,油门杆推得很高飞机才起飞,当时一边推还一边担心不能起飞了呢,降落后把最大值调大了10%,整个曲线陡了一点,再飞就习惯多了。

飞机飞起来很稳,而且大半年飞惯了油机,飞起这个机来觉得很柔顺,原来一直担心太久不飞小机会不习惯,事实上是多虑了,一边停悬一边偶尔看看远处同一个草坪上练习高尔夫球那个家伙走到哪个位置都很轻松。

基本上飞四到五分钟下来电池电压降到3.7左右,电池大概四十度左右,感觉电池方面没有理想中满意,不过想想价钱,也就无所谓了——补充一点,由于我比较习惯高转速,所以油门曲线第二点就到60%,所以对于我来说,idel和normal的耗电量差不多——希望电池充放几次后性能会有所提高。

之前比较不理解一点就是说明书强调电调不要放头罩内,甚至很多模友提醒425电调放在机架内都会发热变成黑糊糊的一团,因为以前我都是习惯放头罩内的,也没见过这么严重,所以装机一开始为了美观也是装在头罩内,后来看到越来越多人提醒,于是又改了一次,装到机架内的前下方。今天飞了四组电池后,摸了一下电调,一个词形容——触手冰凉!

不过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飞了两个其落后发现第一级传动的大齿轮被马达齿轮刨掉了一层,齿中间还缺了一个小口,之前调间距的时候已经很注意了,留了一张纸厚度的缝隙,居然会这样,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不过刮掉刨出来的塑料屑后再飞一切正常。

不小心翻了几下,也尝试着idel下快速一截截拔高,证明我的GY240+9650还是能够胜任温柔3D的

十字盘用的是风神换下来的3003,感觉还可以,没有坛子里其它模友对3003所形容的那么不堪

大桨我用的是很便宜的B品碳纤维大桨,性能不错,不过表面瑕疵比较明显,相比较而言,600的B品大桨质量就好多了。

我的425配置:

3003X3
SJM60A电调
GY240+9650
10C+日冠第一代2.4收发模块
(以上几项都是在家里原有闲置设备拼凑的)

杂牌1400KV1200W马达
B品430碳纤维大桨
ALZRC500头罩

磨损的大齿

磨损的大齿

楼主:
真奇怪,我附件发JPG图片说我的文件无效,但又能发上去,不过不能发第二张,也不能改文字。上面的照片就是大齿磨损的照片。

下面试试再发图

这个是1400KV的马达

这个是1400KV的马达

GY240

GY240

老旧不堪一边耳朵缺了一块的9650

老旧不堪一边耳朵缺了一块的9650

B品碳纤桨的瑕疵,不过性能还是可以的

B品碳纤桨的瑕疵,不过性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错,我的425首飞秒炸~

网友:
有时间要向前辈取经,学习

网友A:
是不是电机齿固定螺丝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齿固定螺丝长了?

小齿轮齿的位置上没有螺丝,固定螺丝在没有齿的那一段,检查小齿轮所有齿都很光滑没有毛刺,所以才奇怪

楼主:
哦,用小螺丝刀一个一个齿仔细检查了一下,马达齿轮有一个齿中间侧面有一个很轻微的小疙瘩

网友B:
gy240改成401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y240改成401就好了

实际上刚从风神50上腾了一个401出来,但是考虑到目前也不是要求飞很激烈的动作,所以懒得换上去了,实际上今天飞行感觉240的表现也不错

网友:
换齿轮吧

网友:
LZ80块的电池可以飞几分钟呀

网友C:
80蚊d电池得唔得啊?得我都整2块飞下竞速机

80蚊d电池得唔得啊?得我都整2块飞下竞速机

网友:
一般本人从不回贴,看了LZ高超的摄影水平,我禁回了

网友:
JJ很漂亮,感谢楼主分享感受。

楼主:
电池按照昨天的经验,3D估计4分钟吧。不过今天飞了一轮,感觉电池状态比昨天首飞要好,五分钟航线下来明显温度比昨天低,应该充分激活以后会好一些,晚上回家测测电压 对于这种电池,本来我就在心理上把25C作为20C来用,即使有虚标,但只要寿命过得去,也算对得起它的价格了

齿轮没有换,今天飞行正常,可能听惯油机的咆哮,觉得声音也正常

原来用开的DN G2感觉充出来的电池三片明显电压不一样,另外一个B6昨天突然坏了,有一路老是测出单片电压超过6V,然后就报警退出,看来充电也是一个问题

对于这台425,我的定位是作为风神50的练习机,现在看来还是很合适的,我的动力配置相对电机来说不算太爆,而且425的飞行稳定性要比想象中好很多,所以在手感上很接近风神50——飞航线过程经常可以淡定地看一下围观观众的情况
另外塑料件给我的感觉也不错,所以完全不考虑升级金属件的问题,现在这样就很好(除非冬天严寒下发脆就另说)

现役两台机

现役两台机

网友:
LZ的图片拍的非常清晰

网友:
如果有副厂件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蚊d电池得唔得啊?得我都整2块飞下竞速机

今天尝试80文钱的电池,连续翻滚4分钟下来,电压最低一片是3.5V,不知道对不对的起80文钱的价格?(反倒是同样烈度动作下,原来用开的一组贵价电怀孕了,难道忘了充电? )
不知道是不是钟爱产生错觉,感觉425飞起来和风神50一样的稳,而且碳纤维大桨带动全塑料旋翼头和机身,觉得特别的轻。
事实证明,GY240应付中等速度翻滚都很好,就是连续翻滚几次后会转一定的角度,不知道是240中立点没调好还是我最大油门时手法偏差,后来飞行时略加修正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