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闪电潜水后(插到泥里面)不知名品牌电调悲剧了。

楼主(2010-10-07):
电调悲剧了,小闪电潜水回来后,上第二块电池发现驱动不了电机了,想缺相一样。
检查后,电机没问题,电调通电后没有接电提示音,但舵机操作正常。
加油门,电机卡卡卡地洞,不加油门电调不热,加油门电调就热。
有谁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啊?
里面的MOS管没有烧蕉的现象。
所有香蕉头更好没有见好转。
电调品牌不知道,飞XXD 也非 HY。

有哪位可以提供一下维修或检查的方案啊?

网友:
多数烧了!直接换一个比较方便!
或者请教老虎等高手,他们会维修

网友:
缺相,mos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没焦不等于没坏~

网友:
那就是电调烧了

网友:
多半烧了

网友:
换个电调吧!用XXD的30A或40A:自己加个水冷,五六十元搞定!随便烧,也不心疼,有什么杯具的。

网友: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
用吹风吹  凉风大概半小时
再接上电
如果不变  基本可以确定是烧掉了

楼主:
电调肯定是坏了,但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得修理!
我已经在搞一个XXD 50A的替换了,明天买704回来防水一做,就OK了。
用原来30A的那个水冷模块,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玩船最少也要上70A的XXD电调,你原来电调是几A的

网友A:
这类XXD电调我修得多,手上有125A,70A,50A,30A,最容易更换MOS管是70A,50A,你的电调没做防水可能也把AVR芯片也弄坏了,可能修不好了,除非有主芯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调不一定要那么大的,关键是看电机和桨还有电池的配合。
我的小O才30A,也跑得好好啊!和虾哥A5经常斗一斗啊!

小闪电上面的也是小O的30A,只是贪心,把桨加大了,原来430跑点潜水都没问题,只是换了432一潜水就。。。。。。

网友:
别的牌子30A可能就可以,但要是XXD30A我怀疑不能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XXD电调我修得多,手上有125A,70A,50A,30A,最容易更换MOS管是70A,50A,你的电调没做防水可能也把AVR芯片也弄坏了,可能修不好了,除非有主芯片换

不知道原来你也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哦~~~

网友:
原来430跑点潜水都没问题,只是换了432一潜水 ...

兄弟,小闪电上432你真行!

网友:
XXD的30A电调我改了水冷后一直用在小虾上,没有任何不妥,我也用功率计测过最大电流才21A,没问题的,FSD2040电机,KV2604,430的桨,用3S1P的锂聚。

网友:
那天再场没看见插泥的那一杀那。真遗憾。

网友:
用万能表测下,mos管引脚,看每个管子电阻是否一样,这样可以断定是不是管子烧了

网友B:
谢谢提醒,刚刚测了一下,MOS管应该是烧了两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