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尾管不被大桨打歪?

楼主(2010-10-07):
如题: 如何保护尾管不被大桨打歪?
我的做法是在尾管容易被大桨打伤的地方弄个纸套或皮套,减少力度。要是有个铁筒能套一下就更好了。 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
纸的皮的都没用吧

网友:
我没被打过  把大桨稍微上紧点就行了

网友A:
换碳纤维尾管,保证不会再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碳纤维尾管,保证不会再歪了

碳纤尾管也不保险,前段时间买的碳纤尾管只大炸一次就在开缝处断了........

网友:
能在飞行中打尾管,说明你已经得到鸟哥的真传了!

网友:
打歪了可以用细金属棒校正回来

网友:
大奖按紧点就不会砍尾管了

网友:
怎么自己打自己呢?

网友:
lz很天真 照lz的说法 大桨也可以保护不断了? 尾桨也可以 主轴 横轴 尾轴 侧板 脚架 底板... ...买一架飞机飞一辈子

网友:
尾管价格这么低,研究这个没有多少意义

网友:
不炸机应当不会打到尾管吧。

网友:
LZ会暴力3D?

不然

网友:
淘宝有一种外径12mm,内径10mm的碳纤管,可以叫老板给你切成347mm长度的,一根才10元。
这样做成的尾管非常坚固,木桨砍上去没有任何问题,除非是全动力尾巴朝下砸在水泥地或者石头上,不然很难砸坏。

网友B:
楼上的,会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会重不?

铝尾管的重量是16.5g,碳管重量20g,
我认为不到4g的差别对我而言是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
我用的壁厚1mm的合金铝管,飞了半年多了从不怕炸,非常结实,如果弯了也很容易校直,而且固定很紧没有机震,只是比原来的尾管重一倍我用A123正好。

网友:
我用1.6一根的玻纤,我发现我的桨都是打尾管挂的,尾管太硬了

网友:
还是提高技术为上上策,多练模拟器吧,我就挺喜欢飞模拟器的,感觉也不错的!

网友C:
不炸就行了

网友D:
今天刚砍瘪一根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