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现有2S、3S电池组成5S、6S的电池,长空兄请看。

楼主(2010-10-07):
平时既要玩小船,50CM的小虾,用3S的锂聚,又要玩65CM的O艇,用6S1P的A123或5S1p的锂聚,做了个电池串联线,不用买太多电池就可以玩个够,还可以调节船的重心。供大家参考。

两个公头加一个母头。

两个公头加一个母头。

看清楚一点,相机没电,用手机照的,抱歉!

看清楚一点,相机没电,用手机照的,抱歉!

电池在O艇的位置。

电池在O艇的位置。

网友:
还用这么麻烦吗?
把电池换成焦插,电池端:正极母头,负极公头。
串联的时候,一块电池的正或负,直接接到另外一块的头上面,就是串联了。
串联线都省了,方便。
而且高电压用焦插,不怕把焦插溶了吗?

网友:
T插不来赛的哦!我和楼上说的一样方便组合

楼主:
建议很好,但我的电池还要跑小船呐,最大电流50A左右,T插还顶得住,插的时候是有啪啪的火花声:loveliness: 。

网友:
电调应该设置防打火接线

网友:
LZ有必要这么麻烦吗?你吧插头都换成香蕉头,串联就不需要这转接线了,香蕉插头的通过电流还大呢!还有就是你说吧2S 3S组成5S这样对电池的伤害很大的!

楼主:
MIYO兄,我的电池都是同一品牌,同一容量,同一放电C数,同期买入的,串联不会对电池有伤害吧?

网友:
T插?不怕烧?

网友:
如果电流不高于50A的话,用T头也无妨,用T头的好处是保险方便,不会短路和插错,好多电直呵固翼都用T头的电池,如果也想用在

船,但不想换接头来串联的话,就只能做串接线了~~~~

楼主:
老虎,你的标语很NB哦,切合实际!你的电池很猛,不过过放也会大肚,有次我玩多一两分钟有一节电芯就大了。

网友:
一块2S和3S都可以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虎,你的标语很NB哦,切合实际!你的电池很猛,不过过放也会大肚,有次我玩多一两分钟有一节电芯就大了。

呵呵~~谁叫你过放啊,别太粗鲁啦~~~~~又搞大了人家的肚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单个电芯的容量、放电C数一致,就可以串联。

网友:
学习了

这样飞6s,原来的3S电池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虎,你的标语很NB哦,切合实际!你的电池很猛,不过过放也会大肚,有次我玩多一两分钟有一节电芯就大了。

你有見過不會賬的lipo嗎?

楼主:
电池串联最好还要同一品牌。主要怕有的电池虚标。

楼主:
老虎号称耐过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