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82排气管可以用什么别的配件代替

楼主(2010-10-07):
我的SAITO82 排气管
中间的金属螺管
断了 我知道SAITO62的可以在灯具店 找到合适的空心螺管代替 可是82的螺管要大点 我找了很多地方没找到合适的代替品 各位模友 有遇到同一问题的吗??或者帮忙想想什么地方能找到空心螺管卖 直径我没量过 貌似是8的外径 也可能是6的

网友A:
用车床车制一个,对于车工来说很简单
有车床的五金加工店就可以。

网友B(2011-01-26):
你找的是不是电工用来穿电线的螺旋金属软管,问机修电工要一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