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结构!讨论

楼主(2010-10-07):
闲来无聊
    看了本坛高人的第3代,第4代龙门机机!都是用钢板线切割制造的,线切割价格也不菲
    本人打算做一台固定龙门的,设计用圆立住,不知道有没有高人已经制造过这样结构的
我本来打算是很传统的方立柱结构(只是缩小比例做桌面小雕)如这个本坛高手制作的, 但是本人条件无法实现,纯业余DIY,没有工厂背景...想铸造(然后找工业机加工安装面)甚是困难,价格肯定高的离谱

下面是我打算制造机器的设计图,底座已经有了,铸铁的 尺寸410*260*35
按照这个图测试机器行程可以到300*190*150
重点介绍下这个龙门臂(其实是结合自己的能力没办法的办法)
         很直观!
          圆立柱没有方立柱性能优越,所以设计龙门可升降这也是圆立住先天优势(平时就放到最底处加强钢性,如果有特殊工件才升高)
         安装时候也便于调节龙门的水平。
         重点是机器尺寸小,结构性能应该不会被放太大(设想如果是大型龙门,那就肯定要用方柱了)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此结构钢性,加工工艺,安装工艺

楼主:
比较对象之一是坛中神机之一 在下引用xhhw1983兄弟的作品

楼主:
希望把这个帖子做一个雕刻机,机械部分普及帖!
大家把好的构思拿出来大家一起探讨!

我是上海的,希望上海的朋友加我QQ494819632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圆立柱同等截面积的时候比方立柱刚性好,这个已经讨论多次了

网友:
还有,既然已经不怕麻烦了,还是用铸铁吧,起码阻尼特性比钢材好而且内应力也会比较小吧,变形也不会大过钢

楼主:
铸铁圆立住?到是有一跟!跟法兰一体的,是早先那个小台钻的。但是可惜要有2跟就能用了。。

网友:
还有,圆立柱你可以换个思路的。。。。有很粗的光轴,精度是有保证的,光轴+滑块就可以实现你的结构了,楼上那个钢材的雕刻机是不好的设计,他用到了精度很高的直线导轨,可是居然用钢材做背板,过一段时间钢材自然应力释放,变形了,就什么精度都没有,白白浪费了那么贵的直线导轨

楼主:
好想法!!等下查看下taobao 有没有合适的,,,呵呵,
底座已经买了铸铁的,已经磨了平面。作为安装面,

网友:
两端同步可以用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园立柱的顶部固定连接并且后部加上斜撑整个结构就比较结实了。
用圆柱的的结构就像LZ说的加工简单,但是升降时要保持两边严格同步还是很难的!

不是加工过程升降。是加工工件前按照需要,调节高度。就是闲云兄弟说用表测量...

网友:
有点象钣金压床的结构!

楼主:
请教高人
  加工行程300*200的话一般Z轴行程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给你看一下工业立车,也有用圆立柱的了。

楼主:
这个强!下面是我打算做的样子!

网友:
小雕刻机最好是十字台立铣结构的

网友:
LZ画的那个因该算是立车?

你的x轴不能移动,估计成不了雕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