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ektrum的AR6200接收机灯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各位上图这个Spektrum的AR6200 上电正常工作后,接收机和卫星接收机上的灯都亮?还是接收机亮卫星接收机不亮?

网友:
应该都亮, 看说明书

网友:
亮,一定要都亮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那个卫星接收机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都亮,我的是这样的,接收机断电再上电,灯就开始闪

楼主:
奇怪我的接收机亮卫星接收机不亮,一切正常,就是没拉过距离。
另那位有AR6200中文说明书,请传上一份,多谢!!!!!!

网友:
亮就表示Bind正确有信号, 不亮表示没有Bind没有信号, Bind的时候要等主副接收上的灯都长亮了再拔Bind线

因为主接收跟副接收是互为备份的关系, 只要有一个有信号就可以工作, 所以你觉得是正常的

楼主:
那么主接收亮副接收不亮,到底算不算正常?可否起飞?

楼主:
那位有这种接收机,上电给看一下那个灯亮。多谢!!!

网友:
不说了么应该都亮... 我上一个回复你是哪里没看懂

楼主:
可我的上电后确实就主接收机灯亮,副接收机灯不亮,感觉一切正常啊!!!为什么???

网友:
不亮就有問題了。衛星是一定要亮的!!
閃燈就是信號弱,或誤碼。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的上电后确实就主接收机灯亮,副接收机灯不亮,感觉一切正常啊!!!为什么???

副接收不亮是因为它没收到信号/没Bind上, 感觉一切正常是因为你主接收有信号

这样等于你没接副接收, 虽然也能工作, 但是不如双接收可靠

楼主:
请教什么原因造成我那上电后主接收机灯亮,副接收机灯不亮???

网友:
线没接好, 或者你Bind的时候没等副接收的灯亮起来就把Bind线拔了, 前面说了, "Bind的时候要等主副接收上的灯都长亮了再拔Bind线"

楼主:
重新对码成功后上电主接收机灯常亮,副接收机灯变为闪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