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铣床改数控基本成功,发照片并求教

楼主(2010-10-08):
全貌:

Z轴配重

楼主:
试着用G12 I8命令画圆,结果画出来的“圆”就这样子,是不是回差问题?应该如何测量每根轴的回差大小?

网友:
这好象是进刀速度太快了,刀受力弯了

网友A:
也可能捣鬼间隙太大

楼主:
多谢房兄指导!
用的全角30度V型平底尖刀,工件时塑料的,吃刀浅,刀没弯的

我没有换丝杆,也没有拆过x y的托板,是不是回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捣鬼间隙太大

多谢多谢,导轨的间隙从哪里下手才可解决?请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回差大,不是这现象,主轴转速低,走刀速度快是主要问题,尖刀没5000转以上,不好使

楼主:
多谢指点,我调慢走到速度试一下;

铣床的主轴转速只能上到2000,确实太慢了,

网友B:
祝贺祝贺,步进电机还是57的啊?

力量够吗?

网友:
没仔细调整螺母和捣鬼间隙或者没贴塑,阻力大,57的可能丢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差大,不是这现象,主轴转速低,走刀速度快是主要问题,尖刀没5000转以上,不好使

试了一下 F20  G12 I8,走到速度很慢了,果然出来一个比较理想的圆了,正要回来请教是否是与刀具配合的问题,发现房老大已经说明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量够吗?

 电机还是57的,在软件设置上走了很多弯路,最后驱动板附带的说明文档里关于细分的说明又是错的,按照说明调成16细分,结果却成了2细分;好不容易调好的。
X\Y轴都是直驱的,Z轴3倍减速(加了配重),现在看来还可以,等过点时间如果感觉力道不够,XY也加上3倍减速折腾一下。

网友C:
LZ介绍一下Z轴的同步轮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D:
真是不错!我的就改不好!买了两套驱动和电机都没能转起来!失败告终~还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介绍一下Z轴的同步轮是如何连接的?

先折腾几天,然后拆开拍照片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不错!我的就改不好!买了两套驱动和电机都没能转起来!失败告终~还是手动~

坛里高手如云,毒气腾腾,还会有改不成的?

网友:
改这个25LV的很热啊,看得我心里痒痒的,有时间我也琢磨琢磨改改

网友:
画出来的圆,感觉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画的,当然不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