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谁能讲讲KT, EPP,珍珠板制作3D板机的区别?

楼主(2010-10-08):
谁能讲讲KT, EPP,珍珠板制作3D板机的区别?
包括 做出来的飞机的主要差别 和 制作过程的差别。

想有机会尝试一下珍珠板了。
先谢了。

网友:
kt 硬脆 epp软
kt 阻力小 epp阻力大
kt好割 epp不好割

珍珠板是不是有很多珍珠,没用过

网友:
楼上的好幽默

网友:
珍珠板其实是没有皮的KT

网友:
额。。epp材质比较软,需要内嵌碳片增强强度,机翼也要做拉线处理,
kt板本身的材质比较硬,做板机的话只需要在横竖连接处适当加强,防止飞机发生扭曲就好~

楼主:
KT , EPP机我都尝试过了。
但是看到有人用珍珠板作的clik在喷泉上飞的那个视频。就心痒了,想学习一下如何做一架那样的飞机。 没见过珍珠板,特别想了解一下珍珠板的飞机的特性和制作要领。
http://6.cn/watch/8238449.html

网友A:
KT , EPP我都尝试过了。
但是看到M.M用珍珠板作的EX300在大赛的那个视频。就心痒了,想学习一下如何做一架那样的飞机。 见过珍珠板,特别想了解一下珍珠板的飞机的特性和制作要领。

网友: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要说航模这个。复合材料最好(碳纤维)。。其次轻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T , EPP我都尝试过了。
但是看到M.M用珍珠板作的EX300在大赛的那个视频。就心痒了,想学习一下如何做一架那样的飞机。 见过珍珠板,特别想了解一下珍珠板的飞机的特性和制作要领。

VINTAGE30,这么愿意"临摹"我的帖子啊? 呵呵
看过您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blog.php?tid=409517,感觉难度不小. 所以我暂时只想尝试一下视频中的珍珠板飞机,感觉它和KT,epp的制作接近,难度也低一些. 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珍珠板,在这里想请教有经验的模友.
视频 http://6.cn/watch/8238449.html

楼主:
又研究了一下那个喷泉上飞clik的高手tianma的帖子,发现他做5mm的KT机,都不用碳管加强主翼,只用1mm碳棒斜拉支撑主翼.
如果这样可行,可是一下子减轻了不少重量,大家有尝试过这种做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T , EPP我都尝试过了。
但是看到M.M用珍珠板作的EX300在大赛的那个视频。就心痒了,想学习一下如何做一架那样的飞机。 见过珍珠板,特别想了解一下珍珠板的飞机的特性和制作要领。

人家用的不是珍珠版。。

网友:
kt板裏面有kt~
epp板裏面有epp~
珍珠板裏面有很多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