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电流怎么改小一点?

楼主(2010-10-08):
我用这种电焊机来焊接,因为是用1MM的电焊条,所以最小的50A电流都觉得大,请问高手怎么改小这种焊机的输出电流呀?是要减少输出线圈的匝数?还是找直径小点的铜线来饶?

网友:
50A就够小的了,练习一下就适应了,没有必要改电焊机。

网友:
要不你就加长输出线(地线、焊把线),电流自然损耗就减小了。

网友:
把220V市电接到380V接线柱上

网友A:
加个简易的大功率可控硅调压就成,由于是感性负载,电压和电流相位大约差70-80度,虽然波形不好看,但可以调压,我的焊机改成直流后并且加上大功率可控硅调压,使用还不错,电流可以调的很小。

网友:
电流太小不能起焊弧,可以用中大电流,反复快速点焊,时间很短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端串一个电容限流,如电机的启动电容。

网友:
反过来接线呀,要多小有多小了,焊机不是有地,弱,中,强四个接头么,反过来,把强当地,钳接中就很小了,太小就接弱,够小了。就可能不起弧。

网友:
看见过工人焊零点几厚的方通铁管,用2点几的焊条,技巧很重要,机械的东西有时不一定理论和级别能搞定地

网友:
串一铁丝就搞定了。

网友:
都是高人啊?不行用氩弧焊呗!呵呵

网友:
如果电源线够长那就绕城一个线圈来增加感抗,两条线要分开绕,要注意散热。还可以往线圈里插入铁管类增加感抗。

网友:
弄一根8号铁线绕成弹簧状,串在搭铁线上就行了。

网友:
小电流焊接.地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简易的大功率可控硅调压就成,由于是感性负载,电压和电流相位大约差70-80度,虽然波形不好看,但可以调压,我的焊机改成直流后并且加上大功率可控硅调压,使用还不错,电流可以调的很小。

这个方法不错,如有氩弧焊机就更方便了,就将氩弧焊机当电焊机用,少许动一下脑筋就可以了(指非电焊氩弧两用机)。

网友:
你的一毫米焊条在那买的 说下地址

网友:
焊把线长一些,单线盘上几圈就可以减小焊接电流,并且不影响起弧电压;对应你说的电焊机,这方法最有效.

在电焊机次极上串任何电阻的方法都不能减小焊接电流,只会增加初级的电流负荷...

网友:
串个8#钢筋,有个6米左右就够了,可以自己调节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