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双天电调的客服联系方式,最好是QQ啦

楼主(2010-10-08):
我的2812内置电调版电机
使用中发现电调自动检测锂电节数错误,把2S检测成3S
按照说明书恢复初始设置没用
(该电调没有手动选择锂电节数的选项,自动检测)
悲剧了

网友:
你用WANGWANG啊

楼主:
店主又不是客服……

楼主:
楼上的,我的一个新的双天4250 KV510 +HY60A   1407桨  一推大电流就堵转
我靠, 什么问题都让我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我的一个新的双天4250 KV510 +HY60A   1407桨  一推大电流就堵转
我靠, 什么问题都让我遇上。

你的HY60A进角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哦 我的4250是720KV的 用HY 60A 铂金的电调倒是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