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1硬盘录像机记录飞行视频的同学小心了....

楼主(2010-10-08):
我在另一个贴里回复过,但为了避免他人重走我的弯路,再把情况发一发,引起大家注意:

一般记录飞行视频,主要目的在于找飞机,出了问题查看视频就知道地标,大概飞机掉哪了心中就有数。
这个ME1的问题就在这(图像质量我觉得不是关键)

录像质量不算问题。还有个毕竟才188,能要求多少呢,所以录像质量还行~~~

但问题的关键是这东西带啥“版权DVD保护”!!!!
就这玩意问题大!AV信号好的时候没问题,随便录多长时间都可以。
我那天拿这个飞FPV,飞远了信号就不怎么样了,有杂波(可能图传也有干扰),这时候传回的图像就有其他信号夹杂在里面,居然被这家伙识别成了版权DVD!禁止拷贝!
....
最后飞机被干扰,丢了。马上查看录像,想把飞机找回来,结果只录了3分钟的内容在里面!!!!这飞机还怎么找啊?!
买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找飞机的,飞掉了好查看地标,然后去找飞机。。。结果是这个后果。

我肠子都悔青了啊!千不该万不该拿这个东东去飞FPV!不然飞机肯定能很快找回的....5555555555555555555~~~同学们,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哦!

当然也可能有运气成分在里面,不一定每台机器都这么灵敏,动不动就识别成版权DVD禁止拷贝。非要用这个的同学建议再搞一路录像并联备份,免得飞机找不回来损失就大了!

楼主:
借此机会再哭一次 悼念我被坏人拿走的飞机....

网友:
你应该把电话号码写到飞机上

网友A:
或者买个好点的显示器,比如9寸的高亮那种!那种事带视频输出的,用这个以后基本就避免了断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买个好点的显示器,比如9寸的高亮那种!那种事带视频输出的,用这个以后基本就避免了断录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请指条明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买个好点的显示器,比如9寸的高亮那种!那种事带视频输出的,用这个以后基本就避免了断录

 请指条明路~~啥子显示器带录像功能哦

网友B:
买 SUPER的 9寸
带AV输入输出 带VGA  带USB和SD读卡器
MD80录的文件 可以直接播放

这个屏 经过小小改造  可以实现ME1全程录像

图传接收----SUPER---ME1

连接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 SUPER的 9寸
带AV输入输出 带VGA  带USB和SD读卡器
MD80录的文件 可以直接播放

这个屏 经过小小改造  可以实现ME1全程录像

图传接收----SUPER---ME1

连接方式

需要怎么改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 SUPER的 9寸
带AV输入输出 带VGA  带USB和SD读卡器
MD80录的文件 可以直接播放

这个屏 经过小小改造  可以实现ME1全程录像

图传接收----SUPER---ME1

连接方式

还是要me1来录啊?它又出现版权保护咋办?

网友B:
怎么会出 版权保护?
你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出 版权保护?
你什么版本的?

没看版本。怎么看?反正信号不好的时候,录一录的就要出现“禁止拷贝”

网友C:
用E文固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E文固件没有问题~

 谢谢,我试试e文固件,不晓得升级固件会不会出啥问题导致根本不能用哦

网友:
等楼主出测试结果,

楼主:
用了e文固件,还是只能录制3分钟多一点!
对这个录像机彻底绝望了!

网友(2010-11-21):
引用 楼主:

还是要me1来录啊?它又出现版权保护咋办?
我的理解就是如果接在显示器后面的话,不管是否兰屏,显示器输出的AV信号都很强的.

但问题是我的显示器没有AV输出呀

网友D:
我的ME1就用的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ME1就用的不错啊

你连到图传上录过没有?我连到图传上飞,就只能录3分钟,这破机器

网友:
是不是图传输出先接入视频分配器,再分别输入ME1,和显示器,这样会好些。

网友:
用这一个显示器;SWIT S-1080F液晶监视器 高分辨8”彩色液晶监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