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驱动,没正反转了。

楼主(2010-10-08):
我的y轴,怎么总往一个方向跑,没有正反转了。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驱动的问题。用得什么驱动芯片?自己做的程序还是用得成品的驱动模块?

楼主:
成品。tb6560的

网友B:
几种可能
1:某个绕组的线没有接好(用表量下就知道)
2:设置错误(端口针脚设置错误)
3:驱动问题
4:数据电缆问题

楼主:
要是驱动问题是不是要还6560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