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00皮带的,有二个问题求教!

楼主(2010-10-08):
我500配置:
新西达  2826
新西达 75A
GY520+9257
HS-85MG  3个
二组3S花牌 2200  20C  串联
问题一:  3分钟悬停电就用完了
问题二:   尾巴转动软棉棉的一点也不迅速

网友:
哈哈 和老婆打架了- -

网友:
真可怜,和LP吵架JJ被砸,关心一下伤重么?

楼主:
你怎么能飞这么久,是我的电机问题还是电池问题啊

网友:
LZ我觉得你的悬停时间短可能是因为这个牌子的马达相对费电一些或者电池有些虚标,另外试试螺距小一点提高点转速,这样对锁尾也有帮助。地面检测不推油门时尾舵机运动正常而升空后没力除了尾舵机力量不够可能就是尾桨速度不够了。当然各运动部分顺滑是必需的

楼主:
谢谢LS,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