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玩船用什么频率的控

楼主(2010-10-08):
本人玩仿真船,目前用的控是天地飞6A频率35M的控,控制很不理想,50米不到就失控(接受机天线在船内),请高手告诉下用啥频率的控好点

网友A:
不是频率的问题!

网友B:
天线不要剪掉,也不要对折,尽量全部展开,再试试

楼主:
我是把天线贴在舱内沿着边缘贴着的

楼主:
对了 天线断过 有接点 不过没短 还是原来的长度

网友C:
35M的天线要收到船体里面不折起来怕是放不下吧,把天线伸出来,像车一样,搞条天线管一套,保证你跑的远远的

楼主:
那样子的话失去了仿真呀?天线折了会有多少影响

网友B:
天线对折影响很大,天线这种东西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增益什么,实在没有办法宁愿剪掉一点也不要对折。以前用72M的天六是交过学费的

楼主:
对折到没有,折的角度90度,2个折点,这样影响很大吗

网友D:
换2.4g

楼主:
玩船2.4的不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