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争论不休的2212无刷 + 8060桨是否最佳配置的争论,特意做了测试,供广大模友参考

楼主(2010-10-08):
测试条件,12V 30A开关电源(8-12V可调),50A XXD电调,4种2212无刷电机(新西达KV1000,KV1400,朗宇KV1000,KV1400),七种螺旋桨(7050,0804,0805,09038,0906,XXD 8040EP, XXD HD8060)。
测试平台: 用滑轨安装电机支架,40KG(10克)拉力称,直流钳表,电压表。
从测试结果看,XXD HD8060配合2212 kv1400的电机,用在12伏时效果并不好,效率很低,每瓦拉力只有2.4克左右,在8伏时效率稍高,在每瓦3.6-3.8之间。
是否因为这个桨是高速桨,所以地面测试效率低??
XXD 8040EP配合2212 KV1400的电机,在12伏时的表现好于8060桨,在8伏时的表现更佳。
各种桨在配合KV1000的电机时,效率都比KV1400的要高。
由于测试方法,测试仪器精度等因素影响,测试不一定非常准确,仅供参考。

楼主:
XXD 2212 kv1400 测试结果:

XXD 2212 kv1400 (12.2伏时空转转速16530,KV=1350)
测试结果
  电压12V电压8V
螺旋桨编号规格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

1080418.58602223.87 9.75420785.38
2070514.4580172.83.36 8.333066yue4ri4.97
30805E19.7930236yue4ri3.93 10.5410844.88
40903819.59402344.02 10450805.63
50906E2711003243.40 15.8660126yue4ri5.22
6XXD 8040EP13.7670164.44.08 7.138056.86.69
7XXD HD806025.57303062.39 14.54201163.62

楼主:
朗宇2212 KV1400测试结果
朗宇 2212 kv1400 (12.2伏时空转转速16050,KV=1315)
测试结果
  电压12V电压8V
螺旋桨编号规格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

10804198802283.86 9.748077.66.19
2070514.7590176yue4ri3.34 7.234057.65.90
30805E20.59302463.78 10.5360844.29
40903820.57902463.21 10560807.00
50906E28.512403423.63 16.55801324.39
6XXD 8040EP13.8790165.64.77 6.938055.26.88
7XXD HD806025.57603062.48 14.1430112.83.81

楼主:
XXD 2212 KV1000测试结果
XXD 2212 kv1000 (12.2伏时空转转速13230,KV=1084)
测试结果
  电压12V电压8V
螺旋桨编号规格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

1080410.4630124.85.05 5.4535043.68.03
207058410964.27 4.127032.88.23
30805E11.56401384.64 5.826046yue4ri5.60
40903811.2670134.44.99 5.5310447.05
50906E17.2820206yue4ri3.97 9.650076.86.51
6XXD 8040EP7.8554094.25.73 3.9520031.66.33
7XXD HD806014.8610177.63.43 8340645.31

楼主:
朗宇2212 KV1000
朗宇 2212 kv1000 (12.2伏时空转转速11100,KV=910)
测试结果
  电压12V电压8V
螺旋桨编号规格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

108047.5420904.67 3.75240308.00
207055.5350665.30 2.714021.66yue4ri8
30805E8500965.21 3.9525031.67.91
4090387.952094.85.49 3.6531029.210.62
50906E12.8680153.64.43 7.238057.66.60
6XXD 8040EP5.4541065.46.27 2.723021.610.65
7XXD HD806010.7470128.43.66 5.75260465.65

网友A:
25安,730克,真牛!!!

网友:
测的不容易,顶下,不过静拉了力只能做参考,对于吊机的飞机适用,对于运动中的飞机还是不合适,毕竟还要加上迎面气流的影响

楼主:
测试照片和7个桨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

1号桨仿APC0804

1号桨仿APC0804

2号桨0705

2号桨0705

3号桨0805E

3号桨0805E

4号桨09038E

4号桨09038E

5号桨0906E

5号桨0906E

6,7号XXD 8040EP ,HD8060

6,7号XXD 8040EP ,HD8060

网友B:
楼主应该在电流相同的时候测同一电机配各个桨的拉力,多测几组,这样更有说服力
还有,尽量用3s和2s动力电池测,这样更准确

网友:
这种帖,不顶不行,有数据,是最好的.
引用 楼主:
测试条件,12V 30A开关电源(8-12V可调),50A XXD电调,4种2212无刷电机(新西达KV1000,KV1400,朗宇KV1000,KV1400),七种螺旋桨(7050,0804,0805,09038,0906,XXD 8040EP, XXD HD8060)。
测试平台: 用滑轨安装电机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在电流相同的时候测同一电机配各个桨的拉力,多测几组,这样更有说服力
还有,尽量用3s和2s动力电池测,这样更准确

老大,这个是模拟飞机地面零速工作状态最大油门时的数据,如果要测试同电流的性能比较,那从最小2安到最大的27安,取样5种电流吧??,配4个电机,7种桨,140个组合,哇塞!!!那工作量也太大了,还是等你来测吧!!
我们一般关心最大油门时的数据,
用稳压电源比用电池更准确,12伏和8伏是模拟3S和2S的状态,如果用电池,各个浆和电机的比较都不会在同一平台,因为几乎不可能每次试验电压都稳定。你可以试一试,从开始4.2伏降落到3.7伏,在大电流时用不了多长时间。即使电池在每次测量时都是充满的,在工作后读数时电池的电压都不可能是一样的,耗电大的电压就较低,这样比较就不公平和合理了。使用稳压电源是最公平的测量方法。
现在的测试方法测量高速桨数据不准确,如果要准确的话就要放在风洞中测量了。为了测这个高速桨,动用到风洞也好像太夸张了点。

网友:
支持楼主 好帖 我一直用XXD2212KV1000带0947 感觉还行

网友:
支持楼主 好帖这种帖,不顶不行,有数据,是最好的

网友:
1400KV有力过1000KV? 我接受唔到咯~

1400KV有力过1000KV? 我接受唔到咯~

楼主:
我感觉2212 配XXD 的HD8060不是一个好的组合,换8040EP好得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8060的XXD浆在3S的表现如此的差,我已经是使用2个不同批次的2212 KV1400电机,桨也使用过不同地方购买的XXD HD8060桨,结果也是类似。

用在朗宇的2212上表现也不佳。

可能因为是地面测试的原因吧??

8040ep表现到是很不错,两个看起来差不多的桨,怎么用起来就差那么远??

网友:
电机不边可能和浆材料有关系吧。。直飞上。碳浆和木浆效力明显两样。/。。。

网友:
对楼主认真负责的态度表示敬佩!!!
数据说明,一些人口口声声说的绝配原来只是垃圾而已~~~~~~~再次力顶楼主!!!

网友:
原来力效这么高啊  。。。

网友:
要加精了斑竹

网友C:
LZ厉害,不顶不行.
两个建议
1) 能不能帮忙测测HY0947 和 HY1047桨, 仅从拉力上感觉这两个桨不错.
2) 看到图片中LZ好像使用的是大孔桨. 我曾经在我的xxd2212 kv1400 + 2S上试过同为HY1047的大孔桨和小孔桨.结果发现,小孔桨的拉力要好很多.

网友:
郎宇2212KV880 配1047桨效率是相当高  3S 1000MA全程暴力3D可以飞8分钟(4个EMAX8舵机,载机天翼03)
拉力不怎么样60%吊机 倒是省电

楼主:
低KV值电机的效率较高,我飞电滑和大塞斯纳配的无刷基本上都是kv800左右的,9到14寸的桨(有折叠桨和普通桨)。

网友:
一种严谨的态度~顶楼主~

网友:
先顶楼主的数据。

这里有一点疑问,就是楼主的测试数据里拉力效率全都偏低,kV1000的电机配合9寸桨才能到4克/W出头,基本3S电池下看不到5克/W以上的效率。个人推测是因为楼主用的桨都是快速直驱桨,必须在较高的转速下才能发挥出全部的效率。kV1000以下的电机,3S电池下可以用减速桨,以在低速下得到更高的效率。看到其他地方的数据,2212 kV1000这样的电机,3S电池下用EP9050直驱桨或者EP0947RS减速桨都能得到接近6克/W的高效率。再不济也得有5以上啊。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对于我们新手很有帮助。一定要顶。
不过我刚玩固定翼,买了10多个XXD的8060,也要用光它,不能浪费,以后要换。
还买了10个高效的8060,如下图,不太懂有什么区别,用桨夹的,我感觉比XXD好用。谁知道这种桨如何?

网友:
顶,有数据有说服力!

网友:
还有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转速啦

网友:
楼主的测试数据很详细
但是每瓦拉力的最大值竟然是在8V 2.7A的电流下测得
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 在固定的螺距下,转速达到某个值以后,电流加大但是转速的增加远低于电流的增加,电能大部分转换成热能 而没有转换为机械能
有没有空气动力学的高手 推导一下 转速、螺距、拉力和扭距的关系方程。
再一个就是 各种kV的无刷电机电流和扭距的曲线图。
这几个因素都是进行电机和螺旋桨匹配的需要考虑的内容。

楼主:
补充多2个慢速桨在12伏使用KV1000电机的数据

不知牌子的9047和GWS的1047桨,都是小桨孔的,安装在保护器上使用。
时间关系(今天早上要去喝早茶),只测试了12伏的参数,以后补充8伏参数。
XXD2212
XXD 2212 kv1000 (12.2伏时空转转速13230,KV=1084)
测试结果
  电压12V电压8V
螺旋桨编号规格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

1080410.4630124.85.05 5.4535043.68.03
207058410964.27 4.127032.88.23
30805E11.56401384.64 5.826046yue4ri5.60
40903811.2670134.44.99 5.5310447.05
50906E17.2820206yue4ri3.97 9.650076.86.51
6XXD 8040EP7.8554094.25.73 3.9520031.66.33
7XXD HD806014.8610177.63.43 8340645.31
89047EP12.7830152.45.45
9GWS1047EP2311002763.99

楼主:
朗宇2212

朗宇 2212 kv1000 (12.2伏时空转转速11100,KV=910)
测试结果
  电压12V电压8V
螺旋桨编号规格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电流(安)拉力(克)功率(瓦)每瓦拉力(克)

108047.5420904.67 3.75240308.00
207055.5350665.30 2.714021.66yue4ri8
30805E8500965.21 3.9525031.67.91
4090387.952094.85.49 3.6531029.210.62
50906E12.8680153.64.43 7.238057.66.60
6XXD 8040EP5.4541065.46.27 2.723021.610.65
7XXD HD806010.7470128.43.66 5.75260465.65
89047EP96501086.02
9GWS1047EP17.510202104.86

楼主:
测试中的2个桨,上面是1047,下面是9047

网友:
一直以为 郎宇的电机很牛b,很省电。

现在看来。。。相同拉力下,电流都差不多。。。价格差了很远。。

还是xxd 好。

网友D:
直流电机在额定电流 额定负载以内工作效率最高
从数据看 大电流效率不高
难道是自身转速较大达到一个定值后,浆自身的空气阻力增大而且于转速呈指数关系上升,,此时增加的电能就转换成热了,转换成机械能的比例相对减少。
应该针对单一的一个浆,在恒定电压下,看看不同电流下的 每瓦拉力 的数值。最好能获得螺旋浆转速。
如果是功率再大的电机,大电流时每瓦拉力应该会大一些。

网友:
不顶不行呀

楼主:
关于kv1400的电机配慢速桨,我只测了一个,就是xxd的,配9047,12伏电流三十二安,拉力只有八百克不到,严重低效,所以再没测试其它组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kv1400的电机配慢速桨,我只测了一个,就是xxd的,配9047,12伏电流三十二安,拉力只有八百克不到,严重低效,所以再没测试其它组合了。

还是测试一下 针对单个螺旋桨绘出 电流-拉力曲线  对选桨得帮助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在额定电流 额定负载以内工作效率最高
从数据看 大电流效率不高
难道是自身转速较大达到一个定值后,浆自身的空气阻力增大而且于转速呈指数关系上升,,此时增加的电能就转换成热了,转换成机械能的比例相 ...

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桨输出的机械能并不能简单的以静拉力来衡量,同样的动力组合在空中的拉力和电流与地面测试的结果可能相差很大。螺距大的桨吹出的气流速度高,也能使飞机得到更快的理论速度。小桨在高转速下工作时,电流确实会很大,拉力也比较小,但是我们不能说电能全部转换成热量了,因为机械功率是拉力和速度的乘积,高转速的小桨可以把飞机的速度拉到大桨低转速无法达到的水平。

楼主:
等我退休了,就成立一个模型动力实验室,修个风洞,并建立一个自动测试系统,由电脑控制和测量记录电压、电流、转速、拉力等数据,测试各种飞行下的螺旋桨和电机性能。

这是后话了,还要奋斗二十年才能退休啊!!

但基本可以下结论,KV1400的XXD2212电机,配XXD HD8060螺旋桨,用在一般低速度的小飞机,如入门的飘飘机,KT板机等,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耗电大,拉力小。当然飞高速另当别论。

低速时或者配套XXD8040EP桨表现更佳。

网友E:
楼上哥们40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哥们40岁了?

呵呵,10几岁开始玩航模,然后玩无线电,到40岁重投航模怀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牌子的9047和GWS的1047桨,都是小桨孔的,安装在保护器上使用。
时间关系(今天早上要去喝早茶),只测试了12伏的参数,以后补充8伏参数。
XXD2212
XXD 2212 kv1000 (12.2伏时空转转速13230,KV=1084)测试结果 ...

多谢LZ,看来9047,1047桨的拉力和效率还真的不错,我比较过HY9047 和 HY1047 和GWS9050在xxd2212上的拉力表现,结果更倾向于 皓业(HY)的桨。
LZ的实测结果真的很宝贵,真的很感谢LZ.

网友D:
转一篇原来的帖子
螺旋桨的规格是用直径× 螺距表示的,例如8060就是直径D=8螺距H=6(英寸)。
桨叶剖面工作于最有利攻角时,螺旋桨效率最高,所以光看转速不行,还要看飞行速度。换句话说,每个转速都对应一个效率最高的飞行速度,反过来也一样, 绘成曲线就叫螺旋桨特性图。但厂家并不提供这样的数据,因此多数人都凭经验选择。
选择的标准:螺旋桨的特性用相对螺距h表示:h=H/D,而螺旋桨的工作状态用相对进距(或前进比)λ表示,即飞行速度V与转速n、直径D的比:λ=V/nD,  当h-λ=0.2时,螺旋桨效率最高。

http://bbs.mx3g.com/thread-774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一篇原来的帖子
螺旋桨的规格是用直径× 螺距表示的,例如8060就是直径D=8螺距H=6(英寸)。
桨叶剖面工作于最有利攻角时,螺旋桨效率最高,所以光看转速不行,还要看飞行速度。换句话说,每个转速都对应一个效率最 ...

收到

楼主:
螺旋桨的规格是用直径× 螺距表示的,例如8060就是直径D=8螺距H=6(英寸)。
桨叶剖面工作于最有利攻角时,螺旋桨效率最高,所以光看转速不行,还要看飞行速度。换句话说,每个转速都对应一个效率最高的飞行速度,反过来也一样, 绘成曲线就叫螺旋桨特性图。但厂家并不提供这样的数据,因此多数人都凭经验选择。
选择的标准:螺旋桨的特性用相对螺距h表示:h=H/D,而螺旋桨的工作状态用相对进距(或前进比)λ表示,即飞行速度V与转速n、直径D的比:λ=V/nD,  当h-λ=0.2时,螺旋桨效率最高。

假设8060桨,h=H/D=6/8=0.75, 假设转速=10000RPM,即167转/秒,nD=167x8x2.54//100=33.93(米/秒),h-λ=0.2,λ=h-0.2=0.75-0.2=0.55 =V/nD   V=0.55Xnd=0.55X33.93=18.66米/秒即67公里/小时。

这时螺旋桨效率较高。

网友:
在静止情况下桨距越大效率越低,lz的实践证明了这点。如果有风洞或者用电扇也许能证明高速时8060效率也不差。

网友:
我整理喝搜索了几篇关于飞机螺旋桨的文章 在豆丁网上  感兴趣的可以下 载看看  感觉比较的专业
http://www.docin.com/p-86966870.html   空气螺旋桨的工作
http://www.docin.com/p-86967307.html   空气螺旋桨(上)
http://www.docin.com/p-86967474.html   空气螺旋桨(上)
http://www.docin.com/p-16764477.html   螺旋桨的空气动力特性
http://www.docin.com/p-44021280.html   螺旋桨的空气动力
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还有这篇文章的第十一节
http://www.docin.com/p-53766765.html  模型飞机飞行调整原理

网友:
真有耐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安,730克,真牛!!!

呵呵,若是改用9060拉力1100g電流只多2a……

网友:
朗宇和XXD其实性能上差不多啊,但是朗宇的价钱可就不敢恭维了,都快卖俩XXD了,据说还不耐炸

网友:
冲这种严谨的态度和做法也要顶 一直用XXD2212飞小电动,手里有KV是1400的和1000的,感觉用1047EP的桨3S电下1000的性能好一点。一个1500MAH的电飞暴力飞6分钟,下来还有3.7V,能充进1000MAH。

网友:
有水平的模友,用数据说话。

网友F:
楼主还的用好点浆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的用好点浆来测试下。。。。。

呵呵,1.5元8040ep也是好桨啊,我现在的C30旋翼机就用它来配KV1400的2212,我手上就只有这些能配2212的桨了,什么是好桨,您老提供一些好桨给我,我来测试测试。

网友:
楼主人才啊,这个贴一定要顶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于kv1400的电机配慢速桨,我只测了一个,就是xxd的,配9047,12伏电流三十二安,拉力只有八百克不到,严重低效,所以再没测试其它组合了。

今天我试了,xxd kv1400配9050桨,用4节A123电池,可以飞上天,飞机(上单复翼)等一共为1.3kg

网友:
很有价值的测试,看来传统的说法也不一定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我试了,xxd kv1400配9050桨,用4节A123电池,可以飞上天,飞机(上单复翼)等一共为1.3kg

假如你用2212 kV800配11×6桨,电流也许能小三分之一。

网友:
上天后效率不会差太远…

网友:
常用  XXD  2212  KV1400  +  9060

网友(2010-12-04):
引用 楼主:

呵呵,10几岁开始玩航模,然后玩无线电,到40岁重投航模怀抱。

哦-----  确是很多模人的相似"规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厉害,不顶不行.
两个建议
1) 能不能帮忙测测HY0947 和 HY1047桨, 仅从拉力上感觉这两个桨不错.
2) 看到图片中LZ好像使用的是大孔桨. 我曾经在我的xxd2212 kv1400 + 2S上试过同为HY1047的大孔桨和小孔桨.结果发现 ...

是这样的!我现在也用KV1400+2s+0947小孔!

网友:
这个测的真不容易

网友:
看了数据才知道,我一直都是用3S-1300mah电池、2212 KV1400+EP9050桨飞的,感觉拉力挺大的,500g的起飞重量都能垂直吊起,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能够实测下给个数据,工作电流和拉力的参数,这样心里也有个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