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也是超小手抛,只不过是 全球鹰 加入新作的 U2!!够长,更长!!!!

楼主(2010-10-08):
自从上次做了个小手抛DG600后,觉得手抛机好做,制作材料也好找,所以给迷上了,又做了个小的手抛全球鹰,(更新下面还有一架U-2)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做个大点的遥控滑翔机,或函道机

没涂色的全球鹰

没涂色的全球鹰

没涂色的全球鹰

没涂色的全球鹰

用502加固后的机翼

用502加固后的机翼

用502加固后的机翼

用502加固后的机翼

制片用502加固

制片用502加固

与没加固的对比

与没加固的对比

机翼的强度大大增加

机翼的强度大大增加

不会永久性变性

不会永久性变性

正面

正面

与DG600

与DG600

涂成灰色

涂成灰色

挂天花板上

挂天花板上

网友:
超级无敌苍蝇  嘎嘎

楼主:
这次换成KT板的了,轻了很多,滑翔性能也好得多,打算做个函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换成KT板的了,轻了很多,滑翔性能也好得多,打算做个函道的

哇,准备弄涵道的啊 热切期盼中。。。。

网友:
有去无回。。。

网友:
楼主的手  也被沾了!很不好弄掉吧

网友:
好机,顶
涵道有用吗?

网友:
是不是做這个?

楼主:
就是东东不够,还要攒钱买,我是打算做全球鹰的函道就是这个手抛机的样子,不过5I上面还没有做全球鹰的吧

楼主:
不过502的确容易沾手

楼主:
更新!更新!加入刚做的U-2!

网友:
找出我的弹弓来,等着打U老二。

网友:
哈哈,lz手工很棒 ,小心楼上的弹弓

网友:
LZ手工不错
U-2加电装最现实,用4MM电机做个双发的,也好飞,虽然不是喷气式的,也很有趣,LZ不妨先弄一个,要是手里有现成的玩具飞机电装,改一下应该能用在这个上了

网友:
楼主戴手套弄502.最好带护目镜
我上次给502弄进眼睛。。。我还带着眼镜。。。
心有余悸啊。

网友:
如果眼睛表面足够湿润,502弄进眼睛也不是那么可怕,使劲睁眼,千万别眨眼,用大量水冲洗即可。
如果比较干燥,那就有可能烧坏表皮,很可怕的说。眨眼的话有可能把眼皮粘住。
最好还是有防护。

网友:
咔咔,最近做机用502都没有指纹了的说

网友:
够迷你,不知道飞行性能如何

楼主:
呵呵,看来挺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