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301一起用该配多大的电源

楼主(2010-10-08):
如题 刚把一个12v5a的电源爆掉了 接了4个301 充电时间一个小时 平时也是这样冲的 电源发热很大 一直担心这个问题
平时测试了下W数 1个301需要20w 4个301是80w 刚烧掉的5a电源应该是虚标了电流 电压还行 12.35v
这次准备用6个301一起充 不知道配个10a的电源是否够了? 3个301大概是120w 这次爆掉的电源是密封的塑料外壳电源
一直不知道怎么计算w数与a数的关系。。。。。。
请各位达人指点一下

网友A:
W=A*V,理论值,实际取系数0.9左右吧,120W输入,则输入约为130-140W,如果电压为12V,则电流需11-12A,

网友B:
一般国产的电源,按80%的系数用比较安全!

网友:
单片电池电压×单片电池充电电流×电池总S数×4.2V=总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