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 改数控的【第一次数控铣】:给自己加个主轴电机散热风扇

楼主(2010-10-08):
折腾了半天,发现主轴电机温度比较高,有些担心,于是找来一个散热风扇,呵呵,量了一下,外形尺寸几乎跟25LV 的主轴电机罩上表面一样大,于是开工了!
这是改数控后的第一件工作,呵呵:

网友A:
我也加个 哈哈 谢谢楼主 给我很大的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加个 哈哈 谢谢楼主 给我很大的启发

不必客气,其实只要弄到合适的散热风扇,就好办了,我的风扇型号是12038 (边长120mm;厚度38毫米),而且是220v电压的,直接并联到主轴电机交流电源控制接触器的输出上,主轴有电,风扇就转。

网友:
改的不不错,但是散热效果有限,不如,用小一点的风扇,9cm的,直接装在电机屁股上,从电机内部抽风,效果最佳,
电机自带的那个铝制风扇,很垃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