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罗北京活动视频呈上

楼主(2010-10-08):
直接上视频喽

550E系列三部曲

700N3G系列四重奏

最后来个猛料 小罗700N爽炸

楼主:
功能說明(3G無平衡翼系統) :
商品規格(3G無平衡翼系統) :
●3軸陀螺儀無平衡翼系統,可模擬有平衡翼系統的穩定性,更有靈活的3D性能。
●採用S.M.M. Silicon Micro Machine技術感應器,具有極佳的穩定性。
●採用12位元處理器,超高解析度,控制細膩精準。
●具備可升級程式化介面,可透過傳輸線更新軟體(傳輸線另購)。
●設定簡單不需額外的介面,只需五個步驟、兩個感度調整即可完成所有設定,尾舵設定和GP780相同,設定輕鬆上手。
●無平衡翼系統,可大幅降低3D大動作飛行能量消耗,提供直昇機更大的動力輸出且更加節省燃油或電力。
●高感度陀螺感測器及先進環路設計,可提供比一般平衡翼系統更佳的靜態及動態穩定性。
●適用於任何比例之對稱式三伺服器CCPM系統及傳統十字盤系統。
●3G Flybarless電子設備相容迷你型直昇機至大型直昇機
T-REX250~T-REX700。
●創新設計的螺距量測器,藉以模擬有平衡翼系統之螺距量測。
●高頻數位輸出訊號,使伺服器的反應更加精準、迅速。
●適用電壓3V~8.4V,支援高電壓伺服器。
●體積小、重量輕,構造簡單可靠,提供操控者高性能的飛行樂趣。
●適用電壓:DC 3~8.4V
●消耗電流:<80mA @ 4.8V>
●偵測側滾及前滾角速度:±300度/sec
●偵測尾舵角速度:±500度/sec
●感測器解析度:12位元(12BIT)
●操作溫度:-20℃~65℃
●操作濕度:0%~95%
●符合RoHS限用規章
●尺寸:
控制器:42x26.5x14.5mm
感應器:22.3x21.7x14mm
●重量:
控制器:16g
感應器:9g
商品規格(T-REX 700E) :
●機身長:1328mm
●機身高:408mm
●主旋翼長:690mm
●主旋翼直徑:1562mm
●尾旋翼直徑:281mm
●馬達主齒:12T
●傳動主齒輪:115T
●尾驅動主齒:104T
●尾翼傳動齒:24T
●齒輪傳動比:1:9.58:4.33
●空機重(含馬達):約2830g
●全配重:約4700g

功能說明(T-REX 700E) :商品配件:
設計特點說明:
1.全金屬高精度主旋翼控制組, 擁有極佳的剛性與優異的操控精確度。
2.大型競賽直升機設計理念, 靜態、動態飛行皆有高效能表現。
3.新型可調跨距的金屬左右控制搖臂與升降控制臂組, 可對應3G無平衡翼系統與有平衡翼系統,提高伺服器解析度,使飛行動作更加精準。
4.首創3K側板與電池滑軌一體成形設計,不僅便於拆裝,亦提供電池極佳的保護 ,同時兼具提升側板剛性與提高電池重心的優點。
5.上置式馬達座設計, 使機體重心更精準, 可大幅提升3D的靈活性, 此外在主旋翼強大的氣流下, 亦提供馬達極佳的散熱環境。
6.採用模數1主齒輪, 大幅提升主齒輪負荷能力。
7.獨特固定式馬達第三軸承座設計,使外轉馬達齒在極大的徑向作用力下,提供心軸絕對的支撐力,可大幅降低瞬間高扭力軸心偏擺所導致齒隙不穩定的變化,且可完全避免嚴重的掃齒問題,以提升主齒輪強度與傳動.馬達等效能,及強化大馬力外轉馬達支點不足弱點,有效確保最佳使用壽命。
8.拆裝便利上置式ESC固定座, 利用主旋翼強大的氣流, 提供ESC極佳的散熱環境。
9.新型輕量化H切面結構電裝固定座, 不僅具有保護作用, 人因化的設計使電裝的配置井然有序, 方便操作設定。
10.高級玻纖彩繪機頭罩, 以新型四點防震固定方式, 安裝拆卸更方便。
11.螺距行程+-15度, 擁有卓越3D飛行表現與超強爆發力。
12. CNC二次加工齒輪, 具有極佳的平衡度與穩定性。
13. 耐高轉速止推軸承尾旋翼夾座設計。
14. 採用高效能尾軸傳動設計及高質感高強度3K碳纖尾管。
15. 3K碳纖維雙側板, 結構簡單強度高, 組裝保養輕鬆。
16. 尾翼組、尾管及尾管支撐架皆採用高強度碳纖維材質。
17. 耐高扭力單向軸承基座結構設計。
18. 新型輕量化腳架。

建議! 初學者選購,於組裝、調機、飛行時務必委請老手從旁指導,使能讓您的入門飛行,事半功倍!

遙控模型的操作,使用者須有極高的安全觀念,請務必詳細閱讀與遵守使用說明書的安全相關注意事項。
【亞拓有全項商品,保有"產品責任險",是您最安心的選擇。】
●T-REX 700E 3G空機套件組 X1
●3G無平衡翼系統 X1組
●690D碳纖主旋翼 X1組
●DS610數位伺服器 X3
●DS650數位伺服器 X1
●鋁合金尾管 X 1
●3K 碳纖尾管 X 1
●700MX 無刷馬達 X 1
●Castle ICE HV 120 無刷調速器 X 1
●6A外接式BEC(含5.1V雙向降壓器) X 1
●105mm 3K 碳纖尾旋翼 x 1組
自備遙控及電子設備:
●發射機(七動以上直昇機模式遙控器)
●接收機(七動以上)
●6S Li-Po 4500 ~ 5200mAh X2
●旋轉式螺距規

最后上个小片段我T-REX 700E 3G Super Combo 到手 试机视频,动力太赞了

网友:
看到了视频又仿佛回到了当天的飞场,太震撼了
小罗飞的700头罩是我的,炸完了机头罩丝毫未损,
小罗飞的550E电池是我的,炸完了机后侧板都费了但是电池毫发未伤。
着就是常说的人品啊
点评小罗的动作
一个字“暴”
两个字“很暴”
三个字“非常暴”
四个字“相当的暴”
五个字“炸的也很暴”

网友:
感谢福克斯各位模友的热情招待:loveliness:
北京之行很开心,很好玩

网友:
好暴力的小罗

网友:
楼主头像很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