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左右摇摆及间隔性偏左抽动

楼主(2010-10-08):
我的450飞悬停时除了有轻微缓慢左右摇摆现象之外,偶尔会间隔性的偏左抽动……

已经排除疑点:双桨现象、
                        尾推不顺滑、
                        尾推 L臂虚位(换了新的)、
                        感度问题、
                        皮带滑齿(换了新的)、
                        大小齿盘扫齿。

请问各位,到底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的情况比你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的情况比你严重

怎么严重法?……

网友B:
单向轴承坏、电池放电电流不稳定、电机电调坏。。。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机转速不稳,变进角试试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再补充一点,尾舵机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坏、电池放电电流不稳定、电机电调坏。。。

单向轴承坏……有可能!这点还未检查。
后者就不可能了,电池、电机和电调状态良好。

楼主:
尾舵机没抖……

网友C:
将第四通道舵机往上调(+)10-15个点,如果往右转,再往回调几个点(—),直到你所说的那现象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第四通道舵机往上调(+)10-15个点,如果往右转,再往回调几个点(—),直到你所说的那现象消失

这是什么理论,第一次听说!

网友:
2010年春 节,我的机子也是这个状况。结果,换了电调跟陀螺,彻底根治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有是间歇性向左抽60-90度,有时1两分钟,有时间歇时间长点。我是gy401+DS520,没有好好调中立点。
后来买个山寨9257,认真调中立点,中立点靠近尾波箱(我的机器在尾轴行程1/3处),间歇左抽消失,换回DS520同样不左抽了。

网友:
“尾传动导轮轴组”检查了没有,尾传动塑料齿与轴之间可能打滑了,用点502试试。

网友:
在三国模型看到LZ用的是0704B陀螺,如果现在还是用这个陀螺出现这个现象的话,建议换401或其他陀螺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尾轴有没有弯

网友:
检查一下陀螺仪设置.我G780不小心按了一下键改了设置变成左右摆动.重新设置之后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回复!我会按照大家的指导继续检查。谢谢!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是电调和接收器的电压相互干扰,才导致尾管左右缓慢摇摆与间隔性偏左抽动。
把电调重新布置后,试飞期间已经稳定!又能再次爽飞了……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我的机子也存在同样的毛病,按楼主的提醒,把电调移个位置后,毛病也解除了。

网友E:
看到这里,突然想起,不知道如果接收机和陀螺仪靠得比较近,接收接信号是否会影响陀螺的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楼主,我的机子也存在同样的毛病,按楼主的提醒,把电调移个位置后,毛病也解除了。

比我注册早?彼此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里,突然想起,不知道如果接收机和陀螺仪靠得比较近,接收接信号是否会影响陀螺的工作呢?

这不懂……那位前辈可解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