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飞与X飞

楼主(2010-10-08):
个人认为,飞控本身并不知道是哪种飞方式,
要人为设定,并改变安装方式
这种设定和改变肯定是可以通过软件来完成的
这样的话可以在遥控上用一个开关通道来改变飞行方式

网友:
已经实现啦,330X就可以

楼主:
不对吧
330飞控要改安装位置的

网友A:
我一直待着有什么四轴可以飞X型,那时候只有X600D和MK,但都不支持X型飞行的~!不过问过X600D技术员说。以后有升级固件,升级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我决定选X600D,。。时间一直过着。到现在,X600D竟然给TAO汰了~!现在厂家忙着出了X650~!
我想现在厂都由得X600D自生自灭吧~那有闲资源去开发~!就是X500的后步~!
不知道X650会不会又像X600那样给TAO汰了~ 反正我不会再买X650了~看看以后忽悠买家的后果~!

网友:
MK绝对支持X型飞的,按关CTRL再点设置试试。
而且要改成X型,肯定要改变传感器的安放位置的!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有啥区别????

从飞行的角度看没什么区别
从拍摄的角度看就大了,十字比X容易拍到自己的机身或螺旋桨

网友:
但是~你挂在机身下面呢???没有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待着有什么四轴可以飞X型,那时候只有X600D和MK,但都不支持X型飞行的~!不过问过X600D技术员说。以后有升级固件,升级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我决定选X600D,。。时间一直过着。到现在,X600D竟然给TAO汰了~!现 ...

我后面买的X600D都有配一个X字飞的安装固定件,但是问他们的销售人员说,飞控不支持X字飞,后来也就没多问了。
哈哈,gdku把你的x600d便宜卖给我吧,我拿去换购X650。

网友:
我就只 十字飞行。想拍东西 挂下面。关键是正桨 可以买普通货  EP1047 才2元    反桨 再去用EPP1045  飞行效果非常好,钱省一大堆!

网友C:
AR.Drone 向 /dev/ttyPA1 发 ioctl() 调用, 就可单独控制每个电机的运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R.Drone 向 /dev/ttyPA1 发 ioctl() 调用, 就可单独控制每个电机的运转.

那这个不是也可以实现翻跟头??把一个对角的稳住不动!另外一个对角,一个减速一个加速到最高!算对时间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不是也可以实现翻跟头??把一个对角的稳住不动!另外一个对角,一个减速一个加速到最高!算对时间恢复!

控制一个电机反转, 会翻得更快 :)
不过得用对称桨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一个电机反转, 会翻得更快 :)
不过得用对称桨片
有道理!但是能够在一直转动的情况下突然反转么???

网友:
调控的混控就可以在x和+模式间切换了

网友(2012-02-12):
Mk到底支不支持X字啊?

网友D:
用玉兔飞控的CF功能,X飞与十字飞可以在飞行中随时转换,想咋飞就咋飞,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玉兔飞控的CF功能,X飞与十字飞可以在飞行中随时转换,想咋飞就咋飞,哈哈

楼上正解,如过飞控有CF功能,就没有了X与十字之分,也没有不头尾之分

网友:
想玩航拍还是X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