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B6充电器不好,还是电池坏了

楼主(2010-10-08):
买了一年多的B6
充电器
,现在用来冲450上的锂
电池
,前半年冲一块11.4V 2200MAH,用2.0A的电流来冲需要一小时多一点就冲满了,这算正常。现在不知道冲到什么时候才满,冲了60多分钟,到1500左右,这还正常,但往后就不对了,电流一会儿0.5,一会儿0.2,有次冲了3个小时才警报器提醒满了,飞的时候不做3D,飞航线大概7分钟左右。电池都是今年买的,冲了大概40来次,应该寿命没到啊,怎么会这样,是充电器还电池有毛病啊?各位给我出出主意吧!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B6在做平衡,超慢的,慢慢等吧,哈哈,这才是B6的真面目!~~

网友A:
b6最大的问题是平衡很慢。毕竟用电阻放电的。精度的话用工程模式应该可以调整的,还算可以的。
你的症状很像 电池不行。3d不行明显是电池放电能力很差的表现。。。听你描述,高度怀疑你每次都把电池放电太厉害,导致电池寿命过低。一般锂电池只敢用一般,用掉1200mah就不敢再用了。。你如果每次都冲进1500mah可能有点过,当然过放是算不上,对寿命总有影响。
3小时都没冲慢,要不你的电池严重不平衡,要不你的电池已经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