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行者1680载FPV动力配置

楼主(2010-10-08):
进了一套独眼龙V5.0 等等FPV配置,用天行者1680做载机,打算用4S电5500做飞机动力,3S1500做FPV设备供电,电调用好赢40A,不知电机配多大的合适,桨用多大的合适。要动力足,留空时间长的。

   还有天行者这种后推机电机改怎么设置角度,要不要上推和左推角度(从机尾向机头看)。

   要是我上面自己配的有问题,麻烦大哥们给指点下。

网友:
4s 5000mah电池 视频 动力 共用电 使用稳压模块
电机直接安装 不要角度 上面已经有角度了  9060桨
FSD 3542 KV920电机   好盈40A电调

网友:
我用的是9060的桨,FSD1038kv的电机,

网友:
这样配下来怕有2kg重哦!翼载荷太大,一不小心就要炸~~~炸~~~炸~~~~

网友:
我的4.5斤照样飞。FSD1038 电调30A 9060浆

楼主:
银燕的2820不知道能用不啊

楼主:
天行者起飞载重上了多少就不能稳定和飘着飞了?

楼主:
麻烦大哥再回答下好吗

网友:
可以的啊,就是飞行速度快了,下降的速度快了,就是留空时间短了!~

楼主:
那我的配置应该用多大的两块电池给飞机动力和FPV供电,飞机能达到最好的状态?主要是稳

楼主:
麻烦大哥给回答下吧

网友:
我的是好赢40A银燕2220电机9寸桨,感觉不错,巡航7安电流

网友A:
说点个人意见

原设计起飞重量在1800G左右,FPV基本飞行重量1600G可以满足半个小时左右巡航飞行,越是追求远程飞行越要轻便,轻便就可以很容易爬升到预定高度,高空滑行可以很远,一味的追求大容量的电池是不可取的,还有机身可以承受的过载时有限的,所以不可盲目增加重量
视频设备可以共用电力,用稳压电路分开供电,马达使用2814或者3714  3542等皆可,桨可以使用9045到9060的APC电动桨。但是不可使用效率低下的马达。还有一点很重要 马达必须是厂家做过动平衡的,螺旋桨也需要做动静平衡,这样的话开启动力飞机才会很平稳的飞行,视频也会很清楚,所有的街头插件都不会因为你采用了不平衡的动力组件而不稳定。。。。。。玩FPV有很多细微的小诀窍,等待你慢慢发现哦。。。。。。。

网友B:
我的天行者配了块大电池,起飞重量2。5KG!!!
飞着很累。。。。
应该走轻量化路线,1600克左右最好!!!
可惜EPS的轻是轻,但是容易折翅:fu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设计起飞重量在1800G左右,FPV基本飞行重量1600G可以满足半个小时左右巡航飞行,越是追求远程飞行越要轻便,轻便就可以很容易爬升到预定高度,高空滑行可以很远,一味的追求大容量的电池是不可取的,还有机身可以承 ...

学习了,现在我找不出哪几个地方可以给他减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行者配了块大电池,起飞重量2。5KG!!!
飞着很累。。。。
应该走轻量化路线,1600克左右最好!!!
可惜EPS的轻是轻,但是容易折翅:funk:

我装的是EPO的 全重只有1600G多一点,EPS的早就没了

网友(2011-03-30):
我是银燕2815,,40a好盈,48003s电给电机,3s1300锂电稳压给视频,那个电机是有点重,给JJ调重心增加了很多难度,另外这个天行者最多也就上9寸浆,再大点螺旋桨就打着天行者腰身了。

网友(2011-05-09):
刚买的1680 问一下螺旋桨用反桨还是正桨,商家说正桨反用没事 我怕转着把螺丝给松了 怕怕 请各位大哥推荐一下 方便的taobao谢谢

网友:
正桨 字朝前面就OK  试试风就知道马达转向是否正确了

网友C:
谢谢楼上 网上买的不知名apc9*6试试看

网友D(2012-11-02):
天行者1680载重很好,配置的空间应该很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