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冰箱只能放这玩意了

楼主(2010-10-08):
100多个起落,有一点点大了,为了让它消消气,低温伺候!

网友:
楼主让我长见识了! 冰冰电池肚子就消了?

网友:
没用的,我试过三块电池。

网友:
冰下是会流产,不过一充电,又怀上了~~~

网友:
没有必要吧```

网友:
貌似作用不大

网友:
如果真下去了,可以像ACE一样两面各夹片吕片,胶带勒紧有用吗?

网友:
我也试过了,依然还会大肚子

网友A:
低温治疗大肚子好像无效。

看电是否能冲进去,如果可以只是放电时间短了,好像还有点办法;

看到过以前的一个帖子,将电池用台虎钳夹住(大肚子的2边),最好用铁板将其2侧面全部夹住;然后充电;

我照此试验过,效果不错;

但很是担心充电时发生意外,所以充电时一直在边上,不时摸摸电池的温度。也不知道其原因和原理。

楼主:
晚上充电就试试楼上说的,勒紧他看看

网友:
狗屁用都没有!

暂时瘪了是因为气体热胀冷缩!

网友:
此方法好像阳台侠尝试过!

引用 网友A:
低温治疗大肚子好像无效。

看电是否能冲进去,如果可以只是放电时间短了,好像还有点办法;

看到过以前的一个帖子,将电池用台虎钳夹住(大肚子的2边),最好用铁板将其2侧面全部夹住;然后充电;

我照此试 ...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真要涨起来,很有可能会发生更厉害的爆炸!

网友:
没有用的,我试过了,温度恢复了就又会长胖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胖还是会胖的,只是放电时间可以长点。